[其他] 捡来的一个玩具

楼主(2020-02-17):
这个是个玩具 动那个金属触点会响 但是不知道哪个触点对应哪种模式

楼主:
也没办法搜索到

网友A:
那个是插卡用的。整套还包括一些开好孔的纸卡,不同的卡有不同的孔位,卡上画着不同的图案和按键位置,按下按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或提问,或答案。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带蓝牙的。
有七个触点,说明可以有2^7=128种可能,也就是最多有128种卡片组合,如果在家宅的实在没意思,你可以穷尽每一种可能,然后找到正面隐藏的按压触点,找出每一种触点激活的语音,然后画个卡片做个完整的玩具。

网友:
这种玩具,都是很细的线+牛屎,一般也没什么可玩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插卡用的。整套还包括一些开好孔的纸卡,不同的卡有不同的孔位,卡上画着不同的图案和按键位置,按下 ...

正解 以前我们厂里有2个这玩意 一堆纸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带蓝牙的。
有七个触点,说明可以有2^7=128种可能,也就是最多有128种卡片组合,如果在家宅的实 ...

淘宝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买回来卡片拍照记录,然后7天无理由退货。。。嗯,就是这样。

网友C:
现在小孩玩的东西都高级,我小时候就玩泥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带蓝牙的。
有七个触点,说明可以有2^7=128种可能,也就是最多有128种卡片组合,如果在家宅的实 ...

这大工程啊!
预算多少?

真拿楼主当成无所事事的啊

网友:
去问问万能的淘宝 看有没相关的产品

楼主:
你把每个卡片有孔的位置告诉我

网友:
这还真是个玩具,不太可能有无线功能吧

网友:
上淘宝搜一下卖家估计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小孩玩的东西都高级,我小时候就玩泥巴

我小时候也是,泥巴加石子做陀螺,一整天变干后空转更久一些,可惜的是经常被父亲毁掉。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对.

网友:
楼上几乎把能说的都说完了,这货就是个低端“点读机”,使用纸卡来切换牛屎中存储的语音文件。。。
楼主可以试试用一些硬卡纸开出相似的开口试验一下里面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卡片的……

好多卡片呢,还丢了一些呢

网友:
竟然还有人用I8150,不过它的500万摄像头是实打实的,比后来什么800万的还好,就是没有前摄和距离、光线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