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奥睿科4盘位硬盘盒

楼主(2020-02-17):
这玩意还能修吗  插电脑没没反应   装硬盘上  硬盘不转动  只有一个盘位灯亮

网友A:
主芯片的型号像是被抛光轮磨掉,要是有两个多功能typeC接口更好,一个插PD电源触发20V供电,另一个插主机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的型号像是被抛光轮磨掉,要是有两个多功能typeC接口更好,一个插PD电源触发20V供电,另一个插主机传 ...

jms539 jmb321主控  插电脑没反应

网友:
没有网口,无爱了

网友B:
这个牌子的俗称硬盘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俗称硬盘杀手

为什么啊, 我用 了他们的硬盘盒子质量啊电源啊都还不错啊,还准备买M2转接盒呢。不过兼容性好像不如绿联的好。考虑的不如绿联的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