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兴宏源12v5a有电流声,拆解

楼主(2020-02-17):
华兴宏源12v5a,用在监控显示器上面的,买时26好像。音叉口变形了,推测是过热烧化,本想换个插头,通电听到电流声,不能忍,撬开一点用手直接掰开了…壳子质量一般呢。电源板通电,听到是线圈那块的声音…滋滋滋…
因为监控比较远,平时关注不到它,换显示器才注意。还能用就是

网友:
做工很规矩
有响声没办法,浸胶才能好些,试试502?

网友:
测一下负载功率
如果正常就用吧
这做工已经算好的了

网友:
蓝颜色的电容鼓包了

网友:
可以试试在线圈等容易出声的地方来一两滴502强力胶,顺便把深蓝电容换好点的。

网友:
26块60瓦,还带外壳,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换掉C2那个小电容看看

网友:
奇怪的布局,奇怪的高压电容,一脚伸到了低压区

网友:
这电容都怼到输出端了,万一爆浆了岂不是有触电风险?

网友:
这种长电容很少见,值得收藏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