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紫外线灯镇流器电路。

楼主(2020-02-17):
这是一个25w螺口的紫外线灯,一次插电后爆了一下,拆开后发现灯泡内火线上串联的一个元件爆了,找不到售后,请教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什么规格。我怀疑是电阻,但多大的不知道。多谢多谢。

网友:
电容上面有一个黑点是坏了吗?

网友:
找个大于或相同功率的U管的电子镇流器,把紫外线灯管换过去就行了

网友:
找个同瓦数的,灯管坏掉的节能灯,交换灯管,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保险爆了,可以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爆了,可以丢了

换个保险不行吗?

网友:
10-30Ω,功率要够,大电容也鼓了,怀疑开关管也炸了,建议都拆下来测量一下,这个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跟节能灯电路一模一样,可以直接替代

网友:
哪热缩管包着的是一个10欧的电阻,我拆过几个了,,这个电阻爆了估计后面有短路,电解电容也鼓包了,要慢慢查。

网友:
电容爆了很平常,质量不好的一般很容易爆电容,一般换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保险爆了,要查全桥整流是不是坏了,开关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搞个合适瓦数的镇流器,可以利用一下灯管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决定去淘个镇流器,利用灯管了。

网友(2020-03-22):
那个是保险,他烧了以后,可能是电容短路,或者整流二极管有损坏,换了就好。或者两个开关管短路,如果开关管短路,那么和他相连的两个电阻也有可能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