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坏格力电磁炉(GREE GC-2172-WG)

楼主(2020-02-17):
2018年农历年底,就要过年了,使用中突然断电不工作了。反正来不及修了,过年要用呀,当时马上去电器店买了个电陶炉。结果一扔杂物堆,一直没理它了,这段时间大家都窝家,就想起这东西了。

很明显是是烧了电路板接铜丝的底座,有可能使用时短路?现在只能是直接焊上去了吧。可是没大烙铁,只有N年前10几块的烙铁,估计没办法处理了。也想买恒温烙铁了,顺便请问朋友们,我一年用的不多,是T12白光,还是普通936的之类,现在应该至少买有显示屏的了吧。

我只是普通爱好者,不懂家电维修的,请大家指教。

上图。

网友:
一看就是铝线盘 可以两边镀锡 电路板打眼 螺丝压接

网友:
端子是铜的直接锡焊在电路板上吧,开个缝插进去锡焊也比螺丝固定好

网友:
找修家电的焊吧,比买烙铁便宜(你这个线盘掉了,保护功能不好的可能主板也有风险)

网友A:
品牌的电磁炉都沦陷了,都是铝线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电磁炉都沦陷了,都是铝线盘

难道小米的也如此?

网友:
这做工,就买个牌子了

网友C:
果然是铝线盘,建议把烧糊的板子挖掉,防止爬电,这种用普通烙铁就能焊上的,堆锡就行。
买新烙铁的建议还是买数显恒温的,比如数码管版本的T12啦哈哈

网友:
你那个接头接触不良烧糊了,如果接头不处理好还是会烧的,铝线盘就爱出这问题

网友:
电路板上的走线的虚线是干嘛的?

网友:
铝线头钎焊接触电阻大。我家新美的也是这个德行。

网友:
牛肉版的吧,最方便 616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小米的也如此?

小米也是的铝线盘很成熟,连电感有可能也是。。。

网友:
线盘上铜端子压接再焊在铜铂上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缩水货了。。。。。

网友:
用2.5单股铜丝印出来,和多股铝线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铝线盘,建议把烧糊的板子挖掉,防止爬电,这种用普通烙铁就能焊上的,堆锡就行。
买新烙铁的建议还 ...

提的意见很好,真没有想过要挖掉烧糊的地方。

楼主:
上面有同学提出用压接的方法,我没有配件和工具啊

焊和钻洞上螺丝是现实点,因我有电钻了。

网友:
现如今有两个品牌的电磁炉还在坚持用铜线:尚朋堂电磁炉,德昕电磁炉

网友:
典型的漏焊导致虚接大电流发热烧毁。
楼主可以测一下功率管跟铝散热片是否通路,若是那么线盘的线鼻可以直接压在它的螺钉底下;如果散热片上不能接,那就在原烧掉的位置焊上一块铜片,打孔透过正面,加螺母压接线鼻。还有线鼻最好撬开,旧线头剪掉,清理出无氧化层的新线头和刮除氧化层的线鼻,重新压紧再用~因为旧线鼻被高温烧烤后里面会氧化的厉害,接着用就继续发热再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