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疫情当前买菜不易---小玩熊豆芽机修理篇

楼主(2020-02-17):
最近疫情牵动千家万户的心,为了不给祖国添乱,那是能多宅有多宅啊,这不,买菜都是超市送上门,两周一次那种。

凭啥能坚持那么能抗,就靠家里的蘑菇种子跟豆芽机了,至少能解决点蔬菜供应问题是不。

但是今天早上起床(2月12号),发现豆芽机只会倒计时、水温也正常,但是不会例行嗡嗡叫的喷水了,这可是大问题啊,自家蔬菜供应不上是小,发了一半的豆芽要浪费是大

接下来开拆,豆芽机型号FM-8103,底下有4颗螺丝,3个十字,1个三角(左下角那个)

拆开之后直接检查水泵是不是堵了,再检查是不是接线松了。

检查发现硅胶软管没有堵塞,就上图左边白色硅胶L型那个,水泵线也没有松开(卡扣超紧,费了老大力气才撬出来)
翻看下电路板看看正面,没看出什么元件损坏,电路板整体做工还行,不是很差的那种。

再翻个身子看看背面,也没看出啥虚焊的,就一个芯片

从表面的想象以及上面其中的接线图分析了下,加热管体跟水泵分别是Q1跟Q2两个线路控制,电路相同的情况下发热体正常,说明前面电路都正常,简单测了下三极管,没发现异常,只能是泵体问题了。
下面的图可能略有不适,可以直接跳过,直接告诉你水泵型号“YX-360B水泵”

就这个东西,这个是还没清洗前的,看上去有点污垢,猜测可能用久了水垢堵住泵体(桨叶不能旋转那种),清洗了下,检查桨叶也能拨动。
洗好上电,直接接220V,你没看错,这个上面写了AC 220V 50Hz,直接找根插线接到市电。
(没图了,一手拿着线,一手随时按开关,没手拿手机了)
不用猜也知道,篇幅那么长,如果是好的早写完了,它就是个坏了,上马家搜一下,不得了,一个水泵25大洋,需要等17号发货,这怎么能忍。

且看结构估计最多也是线圈烧了,大不了拆开重新绕一个,下面开拆水泵,用个一字起子撬几下就开了

咦,什么情况,刚撬开就掉了跟线出来,这个时候可以回去看前面我说的,线确实一开始检查确实没有松开的,但是它里面断开了,此处因有捡到钱的喜悦:lol:8成是组装的时候线没处理好,线断了一部分,然后长期工作的时候自带震感,最终断开了。

毛病这么简单就找到了?来来来,冒险手工直接220V接线点上去(危险操作,小朋友们千万别学),哇,熟悉的嗡嗡声回来了,确认就是断线的锅。

修理过程不细表,混论坛这么能没有焊接工具,直接给他随便搞上去,这里不看焊工,怼上去不掉就行。

这里没图了,再去手工接线测下是否能工作,我这里是正常转了。

接下来祝大家新年发财大吉!

顺手吃掉里面的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里面是啥,味道还不错。

然后就用那个壳放点哥俩好进去搅拌下

随便点两下

然后封盖,别指望能防水,里面转子跟线圈是物理隔离的,不用担心水会漏到电路,所以随便点两下胶就好了。

随便看两眼剩下两个器件,没故障就不拆下来了
一个是热敏电阻,直接固定在盛水的壳底下面测温。

一个是加热片,固定在一块铁片上,帮助温度扩散,两者进行温度控制,保证在冬天也能有温水浇灌。

接下来就反向操作装回去好了,没什么技术难度。
装好通电试机,没问题,水能涌出来了。

修理结束,又可以愉快的发豆芽吃了,买机器送的银色套子不够大,上面盖子还会漏光,发出来的豆芽略苦,还是自己找个黑色袋子套上去效果好一点。

网友A:
有个康丽的豆芽机
发了几次绿豆芽 都是又长又细,
吃起来很韧。

还有清根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康丽的豆芽机
发了几次绿豆芽 都是又长又细,
吃起来很韧。

以前也是偶尔发来吃,最近不方便出门买菜,没天都发,发一次可以吃两餐

网友B:
没看到豆芽,差评

网友C:
今天一看你的帖子,我想起我也有豆芽机  看来得去买点绿豆了,黄豆又臭发芽率还不行

网友:
帖子活泼生动 ,维修效果好

网友D:
想知道这玩意发的豆芽苦吗?网评这玩意做的豆芽苦

网友E:
用这种豆芽机,必须买专用的绿豆、黄豆,才能保证发芽率,才能发好豆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一看你的帖子,我想起我也有豆芽机  看来得去买点绿豆了,黄豆又臭发芽率还不行 ...

发芽率不行的不是陈年的豆子就是转基因的

网友F:
帖子活泼生动 ,维修效果好
要不要也买个豆芽机,好像晚了。。。

网友G:
顺便来个胶水加快固化的方法,用热风焊台调到80摄氏度恒温,两三小时可以让胶水完全固化节省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个康丽的豆芽机
发了几次绿豆芽 都是又长又细,
吃起来很韧。

正规生产豆芽都是要用重压的,而且要在完全无光的暗室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豆芽,差评

豆芽都吃完了,现在在试能不能发花生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便来个胶水加快固化的方法,用热风焊台调到80摄氏度恒温,两三小时可以让胶水完全固化节省时间。 ...

:lol:AB胶30分钟可以达到固话强度50%,24小时达到最大固话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豆芽机,必须买专用的绿豆、黄豆,才能保证发芽率,才能发好豆芽。 ...

陈年老豆不行,买机器送的发完之后网上买到了一批老豆子,一把下去发出来就几颗,老豆子煮糖水也不好吃。现在都超市直接买袋装的豆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这玩意发的豆芽苦吗?网评这玩意做的豆芽苦

遮光,遮光,遮光非常重要,送的遮光罩遮效果不好会透光。发的过程有光线就会发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帖子活泼生动 ,维修效果好
要不要也买个豆芽机,好像晚了。。。

不晚不晚,现在买刚好发货,3天左右能收割一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规生产豆芽都是要用重压的,而且要在完全无光的暗室里。

你说的,豆芽机都做到了啊!  两层压一层吃一层,遮光布套

网友I:
家里有一台一样的,可是老妈说,里面的水一天之后就发臭了,要换,又不方便。买回来就没怎么用过。还是用老方法,拿个筛子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家里有一台一样的,可是老妈说,里面的水一天之后就发臭了,要换,又不方便。买回来就没怎么用过。还是用老 ...

是得每天都换水,这个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