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KA明纬24V开关电源改可调的问题

楼主(2020-02-17):
网上看了WSKA大神的帖子,手里正好有一款电源,想改0-28可调,现在手里没有10K的电位器,只有1K的电位器,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分压电阻怎么改就能用1K电位器可调。附上转载WSKA的电路图。

网友:
1K--50K都可以。
阻值大,对5V基准电源负担小,调节范围大,阻值小,稍微调节电位器,电压变化就大

网友:
可调大了好解决,小了难吧?不然电流会太大,说得对不?

网友A:
那就10个1k的串联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10个1k的串联不就行了

拧得能神经了!

网友:
圈数多的电位器调节更加细腻,不管1k还是10k调节范围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用是可以的,但是不用说用手调,就是碰一下电位器调节钮,就会数字变化很大。改分压电阻可以的,具体多少试试吧。

网友:
有电路图很详细,不错,收藏了

网友:
市面上销售的稳压可调电源带粗调和细调功能的,为何大家不仿照一下呢?用一个可调电位器加一个多圈电位器是否合适?

网友(2020-04-30):
收藏了,有时间学习

网友:
WAKA明纬24V开关电源改可调电路图不错

网友(2024-05-17):
问一下各位大佬,vd17二极管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顺便再请教大家,我的杂牌494,连接12脚有一个稳压二极管,连接4脚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它们都起什么作用,我个人理解,连接12脚vcc供电脚的稳压二极管是稳压作用,限制电压的调高调低,因为我改电压24调到14伏,芯片保护了,拆掉连接12脚的稳压二极管可以零伏起调了。先谢谢大家,多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2024-08-21):
高低整两句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