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按压式泡沫洗手液机头拆解,原理粗探

楼主(2020-02-17):
春节前下的单刚到,按压式的泡沫洗手液。

“原液”显然已经预稀释。起泡沫的关键,显然就在这个异于普通的膨大结构

全部拆开,就是这么个安装顺序

拆的过程中观察,起泡的原理和过程大致如下:
液泵活塞与缸壁滑动配合—闭液不闭气,气泵活塞则与缸壁过盈配合-可靠闭气。
气泵活塞套着液泵活塞组装一体,按下喷嘴部位,液、气同步被压缩压力升高,受压液体(图中亮绿色)进入其活塞套管的中心孔内上行。同时受压气体(图中紫色)从液缸与活塞间的缝隙,也进入套管内,对液体进行一次起泡并上行。

活塞套管顶部有个单向阀(按压取液时打开。松开则关闭液缸上端,利用复位中的液缸负压打开底部液阀,从液瓶补充液体待用。见后细节图),一次泡液经此流出套管,去向前方的滤网进行二次起泡

一次泡液经过滤网时,被再次均匀、细密发泡后进入喷嘴管,最后从喷嘴吐出泡状洗手液,完成洗手液起泡、取液过程。

滤网的位置及细节

取液后松开按压,弹簧复位过程中,气缸内负压,从单向阀膜处补充气体待用

这就是前述的,液泵活塞套管上部的锥形单向阀,作用不赘述。

液阀细节。取液后弹簧复位过程中液缸负压,瓶中液体顶开玻璃阀珠,洗手液流入液缸补充

个人感悟,基本靠猜,欢迎指正!谢谢你路过!

网友:
真没研究过这玩意。

网友:
很有研究精神哈哈

网友:
这东西好多还没压完一瓶就不好弹起来了,每次得人工辅助弹起

网友:
去年我捡到过一个战斗成色,跟楼主一样泡沫混合泵喷头,没有瓶子,瓶口不兼容脉动尖叫佳得乐等。

网友:
谢谢分享。。。。。原理很简单,但用语文和图片来解释,却是一大工程。。。。。。。

网友:
谢谢分享,没研究过这个,估计差不多

网友A:
用来放洗洁精洗碗特好使,就是容易弹不起来或是泡沫变少。某宝1块钱一个买了几十个,不好使了就换。

网友:
确实用语言表达着实很难理解,就像有的东西 一张表 一张图或者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放洗洁精洗碗特好使,就是容易弹不起来或是泡沫变少。某宝1块钱一个买了几十个,不好使了就换。 ...

弹不起来琢么着加个弹簧在外边,泡沫少里面的起泡网有点堵,冲冲或者换掉就行,也看到一块一个,隆力奇的应该是。不怎么从天m超市买东西。当然还是新的好用

网友:
十多年前拆过。就是泵小量液体湿润海绵之类的滤网,气体通过滤网吹成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放洗洁精洗碗特好使,就是容易弹不起来或是泡沫变少。某宝1块钱一个买了几十个,不好使了就换。 ...

还有这种好事,方便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不再接着试一下,自制这个的洗手液的配比么

网友B:
请问如果常规的洗洁精洗手液甚至沐浴露不兑稀,用这种泵出来效果是怎样?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常规的洗洁精洗手液甚至沐浴露不兑稀,用这种泵出来效果是怎样?关心 ...

因为有个自动感应的泡沫机已拆封在用(液、水比例在1:5~8之间调整),抱歉这个暂时不打算拆封试。
但根据发泡原理,粘稠的原液,必须稀释至目测比食用油还要稀的状态,才能在滤网处充分发泡,同时降低挤出阻力。估计发泡效果虽不及电气泵细密、均匀,也应该相差不多,不影响使用。
个人感悟,稀释程度过稠,出液阻力大、发泡不充分(泡液分离、泡少见原液成分);过稀,则出液阻力小,稀水样泡液(掺水过多、起泡的成分过少导致)。根据目测,逐步加水稀释,应该能很容易找到合适的比例。
掺水建议纯净水(无菌、也容易起泡些),防止水不够洁净,引起稀释液腐败。

网友:
分析得透彻,一个简单的东西能描述得这么详细。

网友(2021-03-30):
原理可以参考水龙头的起泡网。

网友(2022-06-16):
没研究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