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摩托启动电机,适合拿来做个小台钻

楼主(2020-02-17):
       偶得一个坏的摩托车启动电机,额定功率100瓦,拆开看了发现是碳刷与外壳连接处,发热烧焦,接触电阻太大,导致电流变小启动不了,简单清理打磨后修好了。修好后试了一下,瞬间启动电流16安左右,空载运行大概65瓦,发热不算大,有点杂音尚可接受,毕竟不是新的,准备拿来做个简易的小台钻!

网友A:
启动电机不适合长时间运行,电流太大散热也不行

网友:
启动电机不适合长时间运行

网友:
看来要改辅助散热了,加上调速和触发电路,只有钻头压下的时候才启动,钻完孔就停下来休息,考外界风扇换热

网友:
降低电压来用吧,噪声估计也不小

网友:
个人感觉做电锯好玩

网友:
除了启动用,其它都不太好

楼主:
我觉得这电机最适合做小台钻了,自带减速,扭距应该够用,声音不大,比手头的550电机空载时还柔和,降到10伏都能启动,10伏时候才40W左右,最低启动电压能到多少没试过,发热也不大,台钻钻孔最多几分钟,不需要担心散热问题。

网友:
启动电机,长时运行发热快,运行电流大,供电也不好解决。

网友:
启动电机瞬间功率比较大,但不适合做电钻长时间运行,会容易烧的。

网友:
台钻架子做好 夹一个电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电机最适合做小台钻了,自带减速,扭距应该够用,声音不大,比手头的550电机空载时还柔和,降到10 ...

自带减速,扭距应该够用,又不能长时间运转,不如做个电动螺丝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机不适合长时间运行,电流太大散热也不行

先加个脚踏开关改成点动式,有能力的话加铜管和PU塑胶管水泵瓶子等水冷。

网友B:
这个电机工作电流起码60A以上了,根本不适合长时间运行

网友:
换细点的铜线,增加匝数是否可改善发热和长时间运行的问题

网友:
改台钻建议用缝纫机电机,配钥匙机电机。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的调速性能也不错。

楼主:
这个电机额定功率只有100W,空载只有60W左右,电流5A左右,启动瞬间电流17A左右,发热不大,跟其它启动电机不太一样的。我用改的可调ATX电脑电源就能轻松启动它,现在缺的是电钻支架和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工作电流起码60A以上了,根本不适合长时间运行

空载工作电流只有5A,也许是我的连接线电阻大,但该机标称只是100W,所以堵转也最多上到20A

网友:
这么点才100w就能启动摩托?这得多小排量的车啊,家里1.6L的汽车启动电流200多A也就是马达都2Kw多,摩托排量0.08?

网友:
这个挺费劲 它真只适合启动用   供电不好解决 如果都几分钟的运行它受不了   启动一般就是几秒一次的转    不知道你现在改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