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K2两个版本拆改强化供电结果参差不齐

楼主(2020-02-17):
之前发现K2a5版本信号正常网速隔墙很慢的问题,试着改了整机的供电部的电容,全部强化成固态电容(之前买了很多打包的尾料固态),情况是手里两台a5版改完实测速度快很多,可能先期电容不行,无线性能已经出了实质问题,改完效果很好,两台a5实测穿墙都提高了一倍的实际速度,信号强度变没变体会,或者说不明显,但a2版本的k2改完发现穿墙速度提升有限(或许a2之前的电容还有效),同一位置a5版本实际能到3M左右,a2版本接近3M,用了一个2.4G的远距离的信号源做蹭网测试发现改完后的a5版本能到1.2M实际速度,a2版本改完后实际速度700k到1M,我个人猜测可能是硬件老化问题,另外a2版本的这个贴片电容真难拆,板子还是用了无铅焊锡,疫情出不去,在家实在没意思瞎折腾,也是手里很多固态用不完,下午接到消息说明天复工,马上就没心情折腾了,我们很可能会经常有外勤,我这里还社区小区联合管制出门呢,每两天一家只能出去一人采购必需品,听说复工消息的我在这里问候了决策者的母亲和祖宗十八代!

网友:
有电子剪钳/水口钳就好办,可以把贴片座剪下来
引脚也太长了,剪短些用指甲钳扳个90°就很好焊接

网友A:
真不懂你接收设备是什么,为什么这么慢?

我家住4楼,我跑楼下去车上去,下载都不止4M。

网友B:
在哪看版本 我没在家看不到我那个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看版本 我没在家看不到我那个食物

后背贴纸上,这里面拆开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懂你接收设备是什么,为什么这么慢?

我家住4楼,我跑楼下去车上去,下载都不止4M。 ...

有时候干扰少,无线环境,和一些建筑反射,比如大的镜子,铝合金那种吊顶门窗都能实际产生折射,和穿墙不同

网友C:
我的K2  A2  A6版,连盖子都没揭开,刷官改固件,2.4G频段频宽20MHz的时候能跑6.5M/s左右,40MHz的时候能跑11M/s左右;5G频段跑11.8M/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K2  A2  A6版,连盖子都没揭开,刷官改固件,2.4G频段频宽20MHz的时候能跑6.5M/s左右,40MHz的时候能跑1 ...

不是说k2网口是百兆的吗 能跑这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2  A2  A6版,连盖子都没揭开,刷官改固件,2.4G频段频宽20MHz的时候能跑6.5M/s左右,40MHz的时候能跑1 ...

按正常说我的也确实能跑你说的速度,但是实际隔墙不行,我一直测试隔墙

网友D:
电容焊得东倒西歪的,喝多了不能正经工作了都

网友E:
固态真多啊,手里好几台k2 也是不好用,改天改一台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焊得东倒西歪的,喝多了不能正经工作了都

哈哈,那位置是贴片电容,没有过孔不能插脚不然也插脚了,越是这样越难拿角度位置还得躲着上盖的散热片,可以说这角度是鬼难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真多啊,手里好几台k2 也是不好用,改天改一台试试看

可以试试,建议拿a5下手,a2区别不大

网友F:
我家无线光猫,用了几年了,内部听到有不规则吱吱声,无线不稳定,有时几天就无法连接或者无线会重启(有线没影响,而且无线重启时无线灯会灭了然后亮),拆下无线部分电容测容量跟标注区别不大,而且测各组供电都很稳定……
发热也不大,不知道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无线光猫,用了几年了,内部听到有不规则吱吱声,无线不稳定,有时几天就无法连接或者无线会重启(有线 ...

电容你没有测内阻设备,测内阻怕是都不行了,容量有但是内阻大在高频工作的dcdc降压电路中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装上和没装没区别,电路中波纹大干扰严重,换新的高频电解或固态或钽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建议拿a5下手,a2区别不大

尴尬了,3台a2 一台a6  我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尴尬了,3台a2 一台a6  我还是放弃了。

a2不好折腾,拆电容就头痛,无铅高温锡也不好拆,电容位置也不适合改插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k2网口是百兆的吗 能跑这么高吗

百兆理论上能跑12.5MB/s

网友G:
你看看,你焊的真叫一个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你焊的真叫一个惨不忍睹。

我都是插脚电容,主板没留过孔,也没办法啊!这还是且不容易呢,还得给电容选位置,因为k2上盖上有散热铝片,不能影响铝片位置,要不盖不上,还不能把电容放在发热比较大的地方,我心里也是可累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