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如何拆主板电解电容?

楼主(2020-02-17):
①记下电容数量、容量、电压
②焊点100%加锡
③点焊点用吸锡器吸去
④点焊点慢慢拨电容,取下
⑤在正面用打孔器或针处理,背面用烙铁点,让主板有焊孔
⑥取好的电解电容置于主板焊孔,下面用东西顶住
⑦标准焊锡
⑧剪引脚,
⑨冷却,装主板试机

网友A:
主板电容好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容好难拆,,,

显卡电容好拆

网友:
烙铁功率大点才好拆,主板铜箔散热很快,加点有铅焊锡和焊油更好拆

网友:
拆机区发这个应该会被删帖或者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容好难拆,,,

用风枪吹电容 主板背面,简单得很。像掉豆子一样就全掉下来了。

网友:
60w黄花就能拆

网友:
把电容剪掉,再拆两个脚 ,就好拆了。

网友:
那种一百瓦以上的烙铁吧,主板散热太快无铅锡不好化。

网友:
不锈钢 空心针

网友B:
一把大功率的刀头烙铁,很轻易的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把大功率的刀头烙铁,很轻易的拆下。

150w的T20吗

网友:
不用费这么大的劲,用螺丝刀翘一下要换的电容,就会把电容的引脚留在主板上,新电容直接焊在老电容的引脚上就行

网友:
没有趁手的工具还是直接剪脚,然后一个脚一个脚地焊下来,再然后就是抖锡大法清空焊锡,最后把好的电容换上去,当然有工具就so easy了

网友:
用90W以上高频焊台或老式100W铜头烙铁可取下,但最好还是用风枪预热一下背面再拆,多层板上电容脚负极散热很快,烙铁一定要给力。

网友(2021-08-07):
40w内热式的即可 。多多几块买的,刀头 堆锡,同时加热2个脚,不时推送 松香焊锡丝到焊点上,15-30秒可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