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无绳电话机ITT3305的拆解

楼主(2020-02-17):
一台无绳电话机ITT3305的拆解

这是一台台湾生产的老式模拟无绳电话机,ITT公司出品,型号ITT3305,工作在50MHz以下的模拟无绳电话频段。

ITT是一家老牌的通讯公司(但现在好像不在通讯界了)。

无绳电话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与外线有线连接的座机,二是与座机可短距离无线连接的移动手机,两者均工作在双工状态。

座机底面铭牌。因为是无线设备,还贴有许多警告标签。

座机背面设计有墙壁挂孔,可以竖直挂在墙壁上使用,相应的,座机设计有手柄挂钩,手柄在相应的听筒位置有挂孔。

座机电源输出到两个电极弹性触片,通过手柄的两个触点连接到手柄内部给电池充电。

座机正面。非常简洁,一个大按键PAGE,两个指示灯IN USE和CHARGE,两个电源弹片,还可见有喇叭发声孔,侧面一根可调向4节拉杆天线。

座机前面有一处三个小斜孔,应该是话筒的进声孔。
PAGE键只是座机寻找手机的按键,按下后手机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当然手机得处于与座机对码并且电池有电且在待机状态。
座机面板上有两个指示灯,红色的充电指示CHARGE,只要交流适配器通电,手柄在座机上,这个灯就永远亮着,并没有什么充满自停控制。
电池应该是一直处于涓流充电状态。正常时当手柄上的开关由STANDBY(待机)开关拨到TALK(通话)位置,座机上的IN USE(正在使用)灯亮起。

座机后面,两个接口。一个是连接外线2芯的RJ11插口,另一个是5.5mm的12V电源插口,电源插口极性与常见定义相反。蓝色的是该机使用的频道标签CH5。

底面有个小盖板,打开后里面是个4位的拨码开关,用于设定座机的编码(需要和手柄的设定一致)。

旋下4颗螺钉,拆开底盖。

几乎与座机尺寸一样大的电路板一块,以及一块带编码开关的小电路板。

拆下这两块电路板后,底下还有一块小电路板。

上壳底部对应前面三个小斜孔的位置可见有一安装话筒的槽位,但并未见有话筒。

电源弹片与电路板是通过螺钉压接连通的。

主板的原件面。典型的模拟调频电路的结构和元器件。

拆下小电路板后,露出喇叭位,但没见有喇叭。

而且喇叭孔被一透明塑料片遮盖着,说明原设计如此。应该还有同外形的带座机通话功能的另一型号电话机生产。

下面是座机用芯片和一些主要器件。
LM3361AN低电压窄带调频中频系统,LM567C通用锁相环电路音调译码器,LM324N四运算放大器,MC7808CT三端稳压器。

标称700ohm的干簧继电器,49.420MHz和15.5767MHz晶振,LTV817光电耦合器,474/250V的CBB电容。

TA31101AP是无绳电话用语音压扩专用电路。WE9209找不到资料,从所处的区域看应是与编解码相关的集成电路。以及各种型号的晶体管。

这是手柄。手柄侧面有一个两档的听筒音量控制切换开关,LO(低)和HI(高)。

面板上的拨动开关OFF为关闭电源,STANDBY为待机位置,TALK为拨出或接听位置。
指示灯BATT LOW为电池电压低指示,电量充足时该灯不亮。亮起时表示电池电量低于设定值,提醒需要充电了。
拨动开关PULSE位置为脉冲模式拨号,是早已淘汰的拨号模式,后期至现在使用的都是TONE音频拨号模式。

下面三个按键依次为MUTE静音键,FLASH闪断键,相当于拍一下坐机的叉簧,REDIAL重拨键,一键重播上次拨出的号码。

数字键透明设计,带背光,晶莹剔透。回弹力适中,手感很好。底部两个金属件是电源触点。

手柄顶部的拉杆天线和铭牌。旁边蓝色的是频道标签CH5。

天线5节全部伸出状态。

电池盖没有螺丝,扁状工具或一枚硬币可撬开。里面有一颗固定前后壳的螺钉。

一块带插头电池组。和座机一样的一组编码开关,手柄和座机的编码开关必须设定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对码通讯。

拆下螺钉,打开前后壳体(顶部是卡扣,底部用螺钉)。

为了适应弯曲的手柄弧度,主电路板分割成两部分设计,之间用6p排线连接。

手柄内部共有5块电路板。还没拆下的是音频压缩扩展板,按键板,拆下的无线收发板,拨号板和编解码板。

手柄用主要元器件有LM3361AN调频中频电路,HM9101AY是脉冲/音频拨号电路,MC14069UBCP六反相器。

TA31101AP语音压扩电路,WE9209应该是编译码电路。46.275MHz和16.625MHz晶振各一只。

底部中间黑色胶棉覆盖的是话筒,靠边那个圆形器件是蜂鸣器,带有谐振腔,出声孔在手柄侧面,声音非常响亮甚至有些刺耳。
接听时拿起手柄,手指顺势先将发声孔堵住,可大大降低蜂鸣器响声。
两颗绿色LED是键盘的背光发光管,一个三挡拨动开关和一个两档拨动开关分别是OFF-STANDBY-TALK和PUSLE-TONE。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电池组,不清楚是不是原机所配。电池由3片直径25mm,厚度7.5mm的单体Ni-Cd电池串联组成3.6V电池组。
电池插头的两极不是一体而是独立的两个,适用性有提高但也有插错的风险。电池标称品牌GP,标称容量280mAh。
这个电池从到我手里断断续续使用了多年从未更换过,虽然容量肯定有下降,但直到前些年停用时还是处于可正常使用状态。
不知道是电池充电管理设计还是电池本身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的其它无绳和周围朋友的无绳的电池都不知道换过几次了。

这是这台电话的电源适配器,肯定不是原配的。铭牌商标为三洋SANYO,但从外壳做工和质量以及铭牌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体看应该不是三洋产品。
电源外壳是粘接的,没有问题,就没拆解。电源份量较重,应该为工频变压器形式,两脚插头,背面还有一个115V/230V切换开关。
DC插头外正内负,与坐机要求的极性一致,空载电压约13V。

这是一条RJ11短跳线,在连接这台无绳电话到一台固定座机(固定座机连接外线)时使用。

后记。这台无绳电话座机没有话筒和听筒,也就是座机没有与外线或手柄的通话功能,只能单向呼叫(寻找)手柄。
ITT3305外观简洁干净,功能专一,除了最基本的手柄拨出接听外线电话外没有其它功能,甚至座机都不能拨打和接听。

用手扭动座机或手柄机身几乎感觉不到有弹性变形,刚性非常好,除了较厚以外,材料本身性能也非常好,各处卡扣螺孔虽经多年使用和多次拆解没有一处损坏,手柄用来砸核桃绝对有信心,应该是真正的ABS,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泛黄。电话机无论内外均找不到确切的时间信息,网上也查不到关于该型号电话的任何信息(多年以前就查不到)。
仅从座机底面的一个06-93标签推测应该生产于上世纪90年代初或更早。

再有,这台电话偶尔会出现座机呼叫不通手柄,手柄无法拨出接听的情况,而且一段时间后又莫名其妙的自行恢复。
虽经多次拆解维修,一直没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
估计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疫情期间闲着,帖子果然多啊,楼主拆的仔细

网友:
这是台正经的二哥大

网友:
头次见到镍镉纽扣电池组。LM336芯片可以拆下来做无刷驱动板,天线拆下来头部加钕铁硼磁钢,可以在缝隙捡铁螺母。

网友(2020-06-21):
这种电池还是扔了吧,镍氢电池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