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电源怎么样?150值得买吗?

楼主(2020-02-17):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150怎么样?值得买吗?

楼主:
300w的电源

网友:
服务器电源,密度大

网友A:
图上做工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不放铭牌的照片?

惠普460W服务器电源,光宝代工,才20块钱

网友:
这电源我怀疑能散热吗,塞得这么满这么长.
小机箱的电源而已,服务器电源便宜多了几十随便买。

网友:
用途不说
产品品牌型号不写
就拿张内部图,
问150块钱可不可以买这个?
你敢问,我们就敢回复。。。做工不错(元器件),有需求就买(有无暗伤,风扇转速策略是否吵,等问题自己看着办)

网友:
好机,难说值不值。你说值就值了

网友:
做工不错,能看铭牌,参数,该有多好啊?

网友:
五十不能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做工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不放铭牌的照片?

惠普460W服务器电源,光宝代工,才20块钱 ...

老哥有链接吗,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做工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不放铭牌的照片?

惠普460W服务器电源,光宝代工,才20块钱 ...

同求链接

网友:
买回来试试就知道喽

网友:
我觉得不建议买,以免买到故障品入坑。实在想买,尽量带一部车载启动移动电源和功率大点的逆变器,电压表头等,本地面交测试电源好坏。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太有钱了。。。。。。

网友B:
能识此宝着,分文不给
不识此宝者,千金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识此宝着,分文不给
不识此宝者,千金不卖

说到底,你在描述貔貅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