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了一个小取暖器并改散热风扇接线使其可单独开关。

楼主(2020-02-17):
       PTC的小取暖器,风扇不转导至过热保护。拆开查看,发现二个问题,一是风扇不转,二是过热导风管变形,风叶碰导风管壁。拆下风扇加12v直流电是转的,肯定是12v供电小板坏。拆下一看,有一个470uf35v电解鼓包了,拆下用晶体管测试仪一测只有1000多pf,肯定坏了,查找了一个470uf25v电解暂时顶上修复。导风管变形用热风枪设置200度吹软调整至不碰风叶。      ptc发热元件有个致命的缺点,经常过热会产生叫热衰减效应,降低热效率。这个取暖器只有一个单挡开关,风扇与发热器同时通电和断电,我判断至少会产生二个不利因素,一个就是ptc热衰减,另一个是导风管变形。原打算再加一个开关使风扇可单独开关,手头上又没有合适的,注意到底下的倾倒断电开关,寻思着能不能利用。查了一下接线,还真可以利用,然后进行了改接,见图。

楼主:
怎么还是小图,从手机中再复来一次。

楼主:
漏画了一个风扇,补上。

楼主:
这样可以象大的ptc取暖器一样可让风扇后关给ptc降温。有一个缺点,关风扇要把取暖器放倒。

网友:
24V的我都改开关电源加大电容断电还能转一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象大的ptc取暖器一样可让风扇后关给ptc降温。有一个缺点,关风扇要把取暖器放倒。 ...

可以试试在风扇上加减速线,以免立起来塑料变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