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拆一个快克261高频焊台,顺便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0-02-17):
    疫情中在闲鱼撸了一个快克261,用起来是很爽,十秒左右就可以化锡。但是屏幕那里有一小块不显示,然后强迫症犯了,想换掉屏,就想问问大神们,这屏哪里有卖?在淘宝上怎么搜?

手柄非常细,就像拿笔的感觉,这个插头是我改前面来的,刚好前面有孔

后面贴纸标注90W,220V,那两个孔还没堵,有一个插头,双线,我拆了

这是控制板,估计是真的吧

就是这个屏,屏幕中白色那一小块

焊脚是这样的,单边焊脚,求大神相助

这是前面拍的,手机伸不进去了。电源是开关电源,不是变压器

这是从后面拍的。地线有连着手柄,所以插头一定要有良好的接地,不然可能焊什么烧什么

就是这样子了,不知道这屏贵不贵,太贵的话,我也好死心,不影响使用

重量可能1斤都没有,不像203H那些那么重,高频的用起来真爽,以前用936开机还要等1分钟。想过DIY一个T12,看着烙铁头那么贵,还是放弃了,这焊台的头跟936的差不多价钱

网友A:
这个开机到350度要多久 我现在用的也是936 也想买个快克203h 是不是升温和焊接都比936和t12爽

网友B:
竟然是正品的快克  不错  不错

网友C:
真的假的不知道。
后厨一个圆筒是连接手柄用的,但是你的手柄的接插件是在前面,所以后面那个没用。
长条的是的接插件双排,但是用途不明。你可以对照其他的261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不知道。
后厨一个圆筒是连接手柄用的,但是你的手柄的接插件是在前面,所以后面那个没用。
长条的 ...

手柄插前面是今天我自己改的,长条是一个插头,只有黑白两根线,觉得没用就拆而已。关键是这屏叫什么屏?液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正品的快克  不错  不错

刚到手时候很轻,以为是假的

网友D:
那白块,远看像只小骆驼。

网友E:
后面两线的估计是保险丝,就是跟汽车摩托车那种的保险丝吧。

网友F:
我也买了高频烙铁,邦可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两线的估计是保险丝,就是跟汽车摩托车那种的保险丝吧。

不是的,那个只是一个插头,我觉得没用就拆了。应该是控制或者信号输出之类

楼主:
贵啊,200多。。。大佬,知道那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高频烙铁,邦可2000。

高频是用起来很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贵啊,200多。。。大佬,知道那屏吗

抱歉,不知道!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专用定制屏,还是没去折腾了吧,就这样用了,不然代价估计也不低!

网友H:
后面两线难道是休眠手柄座?
短接试试会休眠吗,我猜的。

液晶屏如果没有漏液的话可能只是偏光膜挤压了,找一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抱歉,不知道!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专用定制屏,还是没去折腾了吧,就这样用了,不然代价估计也不低! ...

专用屏的话。。。算了,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面两线难道是休眠手柄座?
短接试试会休眠吗,我猜的。

休眠的?我都拆了。。。还以为没用。液晶白色那一块已经没颜色了,应该是漏液,我已经把屏撬起看过,没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机到350度要多久 我现在用的也是936 也想买个快克203h 是不是升温和焊接都比936和t12爽 ...

350就没测过,260就可以很好化锡了。比936爽很多,T12没用过,不知道了:lol:203H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白块,远看像只小骆驼。

不知道怎么消除这小骆驼。。。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插前面是今天我自己改的,长条是一个插头,只有黑白两根线,觉得没用就拆而已。关键是这屏叫什么屏? ...

LCD液晶,淘宝上0-20元区间搜索。。。不一定有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