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个KM358直流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0-02-17):
采样电阻是8并的50mΩ康铜丝,供电12V,保护电流要在50-200A之间可调,过流动作以后要重新上电才恢复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个吧。。。
交流直流也不清楚?
LM358.就是个双运放,后面带个过流自锁电路锁定到饱和放大就行了。。。

这种电流大小,实际产品如果不是直流高精度,一般都不用康铜丝了,直接用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个吧。。。
交流直流也不清楚?
LM358.就是个双运放,后面带个过流自锁电路锁定到饱和放大就行 ...

直流电,本身板子上就有康铜丝,主要要做板子上去,没办法买啊,买回来也是抄板分析再做自己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