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一个工具箱

楼主(2020-02-17):
20寸100块左右的,家里工具太杂了

网友:
感觉还是挂在墙上更好些,工具箱压在一起也不好找

网友:
我也在找,100的都不好,钢板薄

网友:
我都是找点酒箱子,茶叶盒子,什么的装上的,

网友:
要买买个好的!退役航炮箱,或者410B,这俩我都买了有

网友:
这个真要弄就弄个好的 用着最安心

网友:
同意2楼的看法,工具包,工具袋,工具箱都用过,不好用。如果要外出选工具包吧。我最近都有自己D工具车的打算了。能收纳工具又能做点小活

网友:
弄个书包就行了,我现在准备用妈咪包,那个容量大里面还有好多小格子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我是拿的20方管焊接的。上下左右全是男的铝塑板固定,简单实用还不贵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我在银行上班,把单位报废的款箱拿回来装工具,其实就是有点旧,那都没有坏特别结实。领导说都拿走吧没有用了,回家路上注意安全。银行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银行上班,把单位报废的款箱拿回来装工具,其实就是有点旧,那都没有坏特别结实。领导说都拿走吧没有用 ...

每天运钞车 押送那种箱子

网友:
得伟磐石 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工具太杂了 有我 多吗 螺丝刀 电烙铁万用表 手电钻角磨机 桌虎钳 一大块大理石 各种一各种音响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太杂了 有我 多吗 螺丝刀 电烙铁万用表 手电钻角磨机 桌虎钳 一大块大理石 各种一各种音响之类的  ...

是的 找个放工具的 不带出去

网友(2020-07-04):
引用 网友A:
我在银行上班,把单位报废的款箱拿回来装工具,其实就是有点旧,那都没有坏特别结实。领导说都拿走吧没有用 ...

回头领导报案,说连保险箱一起丢了一个亿

网友:
我用这款,物美价廉40出头。工程级ABS,摔了几次都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