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分频器

楼主(2020-02-17):
记得是3元买的。高音喇叭5元俩。试试高音效果。准备弄车上。
先测测电感。1KHz测:125uH,317uH。10K时会少,108uH,240uH,误删此图。
试音结果:经分频器时高音少了,只用15uF时高音多了。2.3μF高音少。用一个4.7uF合适。所以后续再找4.7u左右的串上。
接压电片时高音最少。想不通好些鬼子货用它作高音喇叭。

网友A:
高音喇叭适合3.3uf的多些,4.7uf偏大。容易破音。

网友:
这分频器看着还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音喇叭适合3.3uf的多些,4.7uf偏大。容易破音。

有点道理。试音时房间比车大多了。不同歌曲也有关。我距离1米左右靠听感,没多试多首歌。后续再试。

网友:
这种带补偿的只适用某些特定喇叭,你要改成通用的二级分频好些。高音去掉1UF电容,低音短接4.7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