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啥变压器

楼主(2020-02-17):
这是什么类型的变压器。干嘛用的。查不到

网友:
像是高频变压器,开关电源上用的吧

网友:
是高频变压器,应该是5V充电器上的。

网友:
是开关电源上的高频变压器。赛尔康,伟创力,飞煌世亚代工的小功率电源适配器里面的变压器都是这种风格的,又称“裸鸡鸭”风格。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淘宝上找 一般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