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修飞行器,空心杯电机故障,维修失败

楼主(2020-02-17):
孩子的一个手托感应悬浮飞行器故障,一开始刚买来飞的很快,手一托,飞的高。力量足。慢慢的越来越弱,手托爬升困难,且降落很快,现在彻底不会飞了。拆开判断后,排除了电池问题。100毫安的电池,型号601417。控制系统无烧毁故障痕迹,判断为电机故障,电机测量型号为716空心杯电机,轴径0.8毫米。拆开后发现碳刷烧毁,这个没有材质代替,太小。发现好多玩具电机,特别是各种高速电机都是碳刷很容易坏,以前一个SUV越野遥控车,7.2V镍铬电池,跑起来速度很快,没两个月电机就坏了,那个大一点,用铜片更换代替了一个。

无奈只好淘宝下单了一个,2.26包邮,淘宝为了避嫌就不上图了,具体拆机请欣赏(第一次拆这种空心杯航模电机):

楼主:
上面螺旋桨顺时针转,下面是逆时针旋转,用于抵消机身自转。感应手掌的是一个透明的感应灯,不知道什么原理?是感知光线吗?怎么测距。一个三脚红外接收器用于开机和待机切换,能接收所有红外遥控信号,只有待机,开机两个功能往复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螺旋桨顺时针转,下面是逆时针旋转,用于抵消机身自转。感应手掌的是一个透明的感应灯,不知道什么原理 ...

下面的应该是类似遥控器红外灯,和感应反射红外线接收器,好像是900多纳米近红外波段,距离远点动力下降,距离近点加大动力,一上一下的飞,但是户外要谨慎,在晴天太阳光下会一直触发大动力,导致一键放生飞丢,类似氢气球飞的找不到。

网友B:
我记得用的都是820的空心杯。怎么716恐怕动力不足哦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螺旋桨顺时针转,下面是逆时针旋转,用于抵消机身自转。感应手掌的是一个透明的感应灯,不知道什么原理 ...

我昨天还飞跑一个直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应该是类似遥控器红外灯,和感应反射红外线接收器,好像是900多纳米近红外波段,距离远点动力下降 ...

以前也放飞过一个捣蛋猪的悬浮飞行器,就是在户外玩,直接飞到大气层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用的都是820的空心杯。怎么716恐怕动力不足哦楼主。

实测这个就是716.820的估计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还飞跑一个直升机呢

一定不要户外明亮阳光下飞

网友:
这个小电池想飞到大气层外也是醉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