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简单测试贴片灯珠的东西

楼主(2020-02-17):
修灯有时候要测灯珠,以前都是那两根线怼啊怼的,不好用。一直想怎么做一个工装来测试。这段时间挺闲的,搞一下。用了点电路板,两段不锈钢的针头。还有从手机里拆出来的铜件。

网友A:
不如去掉2根钢针,贴片直接放在覆铜板上测试更方便快捷

网友:
不错不错…记得印象里面有个覆铜板刻成V行槽来用的

网友:
可以。就是费料点。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测试灯珠是否正常,这个太复杂了。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红黑B一夹,就能测出结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测试灯珠是否正常,这个太复杂了。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红黑B一夹,就能测出结果了。。。。。:ti ...

大佬,请问如果红黑B夹太紧崩飞了咋办?

网友:
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测试灯珠是否正常,这个太复杂了。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红黑B一夹,就能测出结果了。。。。。:ti ...

这个测低压灯珠还行,高压灯珠点不亮啊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一块覆铜板,中间的镀铜V型开槽腐蚀掉,各种规格的LED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去掉2根钢针,贴片直接放在覆铜板上测试更方便快捷

下面还就有空间也可以直接放上去。这样两个可以直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一块覆铜板,中间的镀铜V型开槽腐蚀掉,各种规格的LED都可以用了。 ...

嗯嗯,我原来就是想这样的,不过太简单了想搞复杂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原来就是想这样的,不过太简单了想搞复杂一点的

我用塑料夹子,粘上2根针,接上电源就可以夹LED……

网友:
设计不科学///

网友:
谢谢分享,我用的是这种,夹力正好,镀金的,有防滑槽,尾线配香蕉头,对了,红黑各买一个,拆成两瓣,组成两对,这样可以区分正负极。

网友:
楼主没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如果红黑B夹太紧崩飞了咋办?

当然是再捡回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测低压灯珠还行,高压灯珠点不亮啊

贴片led 好像没有高压的,都是单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测试灯珠是否正常,这个太复杂了。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红黑B一夹,就能测出结果了。。。。。:ti ...

这几天看淘宝有卖贴片灯珠测试器的,就没事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贴片led 好像没有高压的,都是单个的

2835都有3、6、9V的。。

网友:
网上买个塑料镊子就做了,这样安装感觉还是太麻烦,我用镊子做的感觉测试方便,但遇到灯珠两侧触电不明显的话也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