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东北出品的沈虹牌启辉器

楼主(2020-02-17):
今天找出来 一个沈阳出的沈虹牌的启辉器 话不多说 上图 不分先后谁还有,我喜欢

楼主:
鲜红色说明辉光气为氖气,充气足,杂质少。

网友A:
这类机械式启辉器现在很少用到了,都是电子启辉了,这个机械式就是老化没招。

网友:
可以做一个单管式,特斯拉线圈,应该能让启辉器无线感应发光。

网友:
老产品了,还是纸介蜡质电容的

网友B:
记得九几年小学的时候,教室里的日光灯管不亮了,多数都是启辉器坏了,就通知学校的园丁来处理,换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A:
这类机械式启辉器现在很少用到了,都是电子启辉了,这个机械式就是老化没招。 ...

对这种他那个气体老化是没有办法的。我那个就是这种情况,亮度低。但由于。不太好搞。然后就一直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机械式启辉器现在很少用到了,都是电子启辉了,这个机械式就是老化没招。 ...

是的,这种机械式的每当发生老化就得定期更换。如果是长期亮灯的长速,只要换灯管就可以了,但是在灯管老化闪烁无法点亮的时候,要去及时把那根灯管卸下来,才能避免启辉器反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九几年小学的时候,教室里的日光灯管不亮了,多数都是启辉器坏了,就通知学校的园丁来处理,换了以后就 ...

两头发红就是启辉器击穿了
。电子镇流器那个谐振电容击穿了也会发红不亮。如果有发黑较重的话,说明已经老化了,必须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