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g1.sniper b6主板开机自动关机维修

楼主(2020-02-17):
前两天电脑店的一个友仔说帮他看看主板。爽快答应了。看到这主板好高端有点后悔了。
其实查了两天。唉。

内存电压0.8V。检查ADJ芯片问题。

拆了恢复1.5V可以开机但是代码卡51内存没过。

检查DDR3内存三大工作条件,总线238对地短路。继续拆外围元件,为对地电容短路,估计机主没事乱插内存条,要没静电导致。

亮机。

网友A:
诊断卡好用吗?

网友B:
楼主我也一块这样的主板,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一块这样的主板,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是什么问题呢?桥和CPU座子我无能为力哦,别的都可以。

楼主:
刚开始我也看不懂,然后看多了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好用吗?

一般吧,就是贵点,买的时候100RMB:swea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问题呢?桥和CPU座子我无能为力哦,别的都可以。

正常使用,有一天突然不开机了

网友C:
“估计机主没事乱插内存条,要没静电导致。”——说实话我也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吧,就是贵点,买的时候100RMB

价格还好,准确性咋样?兼容性咋样?大部分主板都支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机主没事乱插内存条,要没静电导致。”——说实话我也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应该是  估计机主在电源没完全断电的前提下插拔内存,要么是身上带静电击穿主板芯片导致的

网友:
有图纸好查点,谢谢分享!

网友D(2020-05-17):
学了几个月,我的H61修到能触发了,现在还是不显示,触发18秒,自动断电又触发,如此反复,没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机主没事乱插内存条,要没静电导致。”——说实话我也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笔误。是:要么?不是:要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了几个月,我的H61修到能触发了,现在还是不显示,触发18秒,自动断电又触发,如此反复,没思路了。 ...

查核显电压出来没?看看上电时序一个一个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有一天突然不开机了

主板电池放电看看,有些电池没电也会没法开机。桥复位需要电池才能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电池放电看看,有些电池没电也会没法开机。桥复位需要电池才能完成。 ...

放过电,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了几个月,我的H61修到能触发了,现在还是不显示,触发18秒,自动断电又触发,如此反复,没思路了。 ...

烧录:lol: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问题呢?桥和CPU座子我无能为力哦,别的都可以。

我有块GA-B85-HD3主板,开机反复掉电重启,查过电压检测VIN0~6分别为0.75V、2.0V、2.0V、2.0V、0V、1.73V、1.49V,VIN1、VIN2、VIN3、VIN5和VIN6是正常的,但对VIN0和VIN4不了解,这两个检测值是否正常,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