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搞个小巧可调电源XY-SK35

楼主(2020-02-17):
这个可调表头不错,自动升降压,随便5-30v电源接上就能用,保护还完善,还有欠压保护可以给电池放电到指定电压。

表头到手先改大散热器
改显示,原来的
改后的感觉看的舒服点
外壳材料,塑料音柱壳和耐热板

喷漆

装上输入和输出座搞定

网友:
非常精巧,不错。

网友:
也刚买了一个,等壳子到了安装,也想先插电用

网友:
那么  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A:
电流最大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最大到多少??

网友:
外壳有创意

网友:
不错,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
直径3.5插头还有么,求赠送几个

网友:
挺好的,够用了

网友:
铝散热片切得很整齐,手工就盖了

网友:
做的不错,留个记号

网友B:
我买的80瓦的,只是没找到那么合适的小盒子,另外,里面的散热片还行,还有风扇。

网友:
私信个链接,也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80瓦的,只是没找到那么合适的小盒子,另外,里面的散热片还行,还有风扇。 ...

80w的好,有断电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80瓦的,只是没找到那么合适的小盒子,另外,里面的散热片还行,还有风扇。 ...

楼主,私信个链接。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用一个19伏3.6安的笔记本电源和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壳做了个可调电源,表头是很好用。唯一的缺点,是快速调整时还是很慢,从3V到30V要调很多时间,转到手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用一个19伏3.6安的笔记本电源和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壳做了个可调电源,表头是很好用。唯一 ...

连续快速转会加快调节的步进

网友:
还是玩中兴2400 v4.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