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鹿仙子858D+ 热风枪

楼主(2020-02-17):
刚收到的一个热风枪,待在家无聊拆开看看整体做个还行吧。3档风400度拆手机芯片无压力

网友:
厉害啊,我年前买的金卡思的858d 跟这个外观基本相似,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A:
鹿仙子哈哈,不错,涂焊油之后吹的吗

网友B:
买了楼主的同款,快递卡在家门口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楼主的同款,快递卡在家门口了,唉~~~

我的也是,父亲买的USB数据HUB分线器,因为家里没人三小时多,被顺丰快递寄回只能退货退款。楼主的手柄我也有同款,只是里面鼓风机涡轮风扇抱轴烧电机,干脆改成外置nidec6023鼓风机,热熔胶密封固定,原装发热芯故障,里面发热丝偷工减料没装满,换了一个新的发热芯温度偏低,焊台控制器类似笔记本电源便携款,里面可能有多圈电阻,先凑合用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鹿仙子哈哈,不错,涂焊油之后吹的吗

对的加了焊油吹的   拍照的时候洗了下

网友C:
热风枪气泵式和风机式那个好一些?

网友(2020-03-20):
刚刚入手  快递或者路上..........

网友(2020-04-26):
我也买了一个,但是感觉风太小,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加了焊油吹的   拍照的时候洗了下

请问焊油就是黄油状固体膏状的吗?

网友D:
这个牌子的工具用着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的工具用着怎么样

用到现在,偶尔用用,感觉顺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气泵式和风机式那个好一些?

气泵是直吹,这个是旋风(柔和风量小),都可以,反正我用的气泵,我喜欢狂野的,

网友:
功率多大?想买一个

网友:
858D同款热风枪,不同牌,咸鱼收的带焊台风枪架125

网友:
推荐下气泵 850 风枪  不带数显的  200以上的  不知道该选择什么!

网友:
今天用金卡思拆IO拆了很久,温度380才吹下来。

网友:
近来也打算买一台热风枪淘宝,德佰龙,金卡思,鹿仙子,等等不知道那款好一点?

网友(2020-09-13):
楼主不是还有台快克的吗?请问对比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气泵式和风机式那个好一些?

一般的使用    建议   风机的      风力柔和

直吹的 手柄小 长时间操作 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