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RIFF格式(不是TIFF)转换JPG,这很重要,要不很多图片都没办法打开。

楼主(2020-02-17):
由于有版权限制,所以所有知名的软件厂家都不会去碰触这块蛋糕,只能让这个RIFF格式的图片,就这么"大行其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下:

在"格式工厂"这个软件中,就有打开RIFF软件,然后转换成JPG文件的方法,具体点选一个或多个扩展名为RIF或者扩展名为WEB等的文件,然后托到格式工厂的右边的窗口,出现选择图片,然后选择JPG,最后点OK。

然后再点开始就可以了。这样在原来一个或多个RIF扩展名的同样目录下,就会多出一个或多个JPG扩展名的文件。这下就可以顺利打开了。-parkchang-
不好意思,这个方法,我今天2020-02-17才明后,知道后,第一时间就上传到这个网站,请大家知道后,随意转贴,本人不收费啊。

over.

楼主:
打开手机上的“今日头条”,看了很好的文章,也有图片,然后我保存了图片,存到手机中,之后回到办公室,我下载了图片,一点却打不开,显示一片灰色,是不是很多同事遇到同样的现象?

楼主:
怎么解决呢。看最上面的题目,你存成图片是JPG的,但RIFF格式的文件也可以存成JPG的,但JPG软件就是打不开,如何解决。只要运行最上面的“格式工厂”等,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一起试试吧。

楼主:
这个功能使用的很重要,我几乎每天都会用手机打开各种网站,点图片接收,存下来后(手机中),换到电脑上,用软件一查,一下就几百个RIFF的JPG,打不开的JPG,现在只要把这几百个JPG,先RENAME成*.RIF,然后再然后“格式工厂”,这个软件,它就可以把这几百个文件*.RIF转换成*.JPG的格式,这样图片就可以正常观看了。
over. parkchang 2020/3/12 星期四 上午 8:43

网友(2020-03-19):
实在不行,把 文件组合成一个pdf文件,在另存为 jpg  即可得到每个 单独的 图片,就相当于转换为jpg图片了

这是对于没有 转换软件来说的做法,有软件就直接riff砖jpg

楼主:
我有个问题,大家都是编程的,当你用手机看到一张图片,然后存下来后,导出到计算机中,是*.jpg文件的,但双击一看,什么也看不见,这个大家都遇到过吧,难道我说的是错误的,还是你们大家已经有更好的看图软件了,可以看*.rif格式的图片?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谁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