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机轴弯了怎么办

楼主(2020-02-17):
一个电机 拆上面的齿轮的时候不小心把轴弄弯了 内部没问题通电能转动

网友A:
掰回去, 慢慢 掰。
别用急力 容易断。

校到肉眼看不出弯   上同步带轮或者带轮可以凑合用。

要是齿轮或者直连 就没救了。

网友B:
卖给做那电动那啥的,正好,反正怎么也是偏心的转悠,低速就够了

网友C:
没用了,通电就是偏心电机,勉强用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掰回去, 慢慢 掰。
别用急力 容易断。

拿钳子掰 一掰电机轴就转动 不好掰

网友:
估计里边磁石也已经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掰回去, 慢慢 掰。
别用急力 容易断。

没有什么固定的用途 废品上拆下的电机 拆的时候不小心弄弯了轴 电机不好利用了

网友:
换个一样的也不贵,要求高的地方很难掰直,同心不行

网友:
比较弯的时候还算好掰,越接近直的越难,要求高的话就换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了,通电就是偏心电机,勉强用也用不了多久

内部没事 就是轴弯了

网友:
买个大号水泵钳,非常用力夹住转轴,然后小心翼翼掰直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给做那电动那啥的,正好,反正怎么也是偏心的转悠,低速就够了

人家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偏心了,正好做个震动棒

网友D:
直接改成按摩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给做那电动那啥的,正好,反正怎么也是偏心的转悠,低速就够了

衡水哥动不动就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给做那电动那啥的,正好,反正怎么也是偏心的转悠,低速就够了

震动得劲那玩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成按摩器好了

不要说这些 这电机轴可以掰直的话用来组装玩具车

网友:
楼主魅力老大了,那么硬的钢铁大直都给掰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说这些 这电机轴可以掰直的话用来组装玩具车

要求不高可以试试,用内径刚好的管子插进去慢慢掰,(如果在侧面打个孔攻丝,螺丝固定最好)细心调节,尽可能达到最小的偏心。

网友:
低转速低要求矫直,高转速高要求换轴或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