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09年老奔腾电磁炉滴滴报警拆解

楼主(2020-02-17):
2009年的电磁炉坏了丢一边3年左右,最近闲着没事就拆开,主板做工还不错,就是线盘嘛不知是铜线还是铝线?

电磁炉开机报警滴滴滴不加热,这电磁炉没有数码管显示,800w指示灯不停地闪(具体看下面图片的红圈,不知是不是故障代码来的)

经检查305v电压只有295v不知有没有影响,18v和5v都正常,目测没有哪个零件烧坏,就这样没辙了,不知哪个零件坏了,这种情况各位师傅怎样修,有劳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着像是铜线盘的

网友:
测下那几个大号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铜线盘的

2009年的电磁炉刚好是铜线盘和铝线盘的过渡期,是不是铜线盘那就看人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铜线盘的

英雄所见咯同

网友:
此处应@衡水家维

网友B:
看220伏电压正常不  正常的时候是直流310左右

网友:
铜线盘布线密,铝的疏,我拆的好像是铝的

网友C:
还以为一汽奔腾。。

网友:
看那接线鼻子应该是铝盘的,铜盘的一般直接焊在线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220伏电压正常不  正常的时候是直流310左右

交流电223v,然后经过整流桥,测5uf电容电压295v,不知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220伏电压正常不  正常的时候是直流310左右

我串联一个40w灯泡在保险那里,插上插头,灯泡微亮,没有放锅开机滴滴滴响,放上锅灯泡突然亮了一下电磁炉关机,如果去掉灯泡,这样的情况会不会炸管?

网友:
不知道,铝线盘一开始也没有缝隙的,后来坏的多了,铝线盘就加了缝隙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一汽奔腾。。

我以为是叮-丁丁丁丁的那个奔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220伏电压正常不  正常的时候是直流310左右

未必,有消耗就不会是310了,别忘了小电源也消耗0.11A呢。大约2w的待机损耗

网友:
这样排线的铜线的可能性很大,铝线不敢这么摆,都跟特斯拉线圈似得中间隔开的。再就是铝线用的股数更多,更细,铝线的不压线鼻子,直接压线头子焊接在板子上,铜线挝起来硬挺些,铝线反倒软和

网友:
100%是铝线的,铜头接口处很小,不会包个大㾑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