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已指点我 自行车单向离合器链轮内部棘轮槽,棘轮与棘爪的安装!

楼主(2020-02-17):
我这一次之所以要拆开自行车单向离合器,是因为自行车中轴空转,无法带动后轮轴
按各位老师的指点!我拆开离合器,发现离合器内部, 用于 固定2个 棘爪 1根 钢丝 有点变形,没能箍死 棘爪,导致  本应涨开 的 棘爪,掉落到 棘爪坑内
我把  用于 固定2个 棘爪 的那根 钢丝 用尖嘴钳 重新整形,箍死 棘爪,这样以来,棘爪就涨开了

在网上 百度搜索“自行车飞轮构造图”   ,还搜到论坛 ID“潜隆”老师发的 修自行车跑空故障 的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519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老式自行车单向离合器我拆开了,自行车离合器的这个链轮,有:贴后轮中间的一个面、还有 朝着轴顶端M10螺帽的一个面,

从图中可以看出,链轮内部有棘轮槽,如果链轮2个面装反了,我担心棘轮槽失去作用,单向离合器也失去作用了。

我不知道 链轮安装时应如何确定哪个面 贴后轮中间?装配时我忘了 哪个面是应该贴后轮中间的面?

图中所示是我自己乱装的。我担心装错了,想请各位老师指点如何才是正确的安装方式?
装好后,在检查自行车时,通过哪些方式的检查,就能判断出链轮的2个面安装正确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感谢各位老师在我的贴子中给我的耐心回复指点!   尤其是ID    revery  的老师,告诉我,百度图片搜索 “搜自行车飞轮构造图” ,或“棘轮构造图”即可
  告诉我,自行车单向离合器链轮内部棘轮槽,棘轮与棘爪的安装! 保证链轮的2个面安装正确!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不知道总结的对不对,想请各位老师继续指点!
自行车飞(单向离合器)——与自行车  后轮轴上配合的螺纹 为  右旋
                                    ——离合器的 外表面 端盖螺纹 为  左旋

①把单向离合器(右旋螺纹)从后轮轴上拆下,   将 离合器的外表面端盖(左旋螺纹)面向自己 时:

   用手 固定住离合器内圈(棘爪),此时 离合器外圈(链轮、棘轮)只能逆时钟转动 (无法顺时针转动)

② 自行车飞(单向离合器)装到自行车上, 链条在自行车右侧

人站在自行车右侧观察:  离合器 被 链条 带动,顺时针转动 (带动 离合器内部的 棘爪 也顺时针转动),把 后轮轴 也带着顺时钟转动

由图中用红圈标识的位置,可以看出,棘爪 正常状态 应处于 向外 涨开状态, 2个 棘爪 的涨开,是由于 2个棘爪 外圈有 1根 细钢丝 箍 。

如果钢丝 锈断了或钢丝变形了,会导致 棘爪无法涨开,单向离合器也就失去了离合的作用。
此时,用脚踏 中轴的脚蹬,发现是空转,只有中轴转动,但后轴不转,自行车无法前进。

网友A:
就是这样原理,很容易理解的,装反飞轮不起作用的 能明显感觉到

网友:
有箭头哇?用手伐也能确定方向哇

网友B:
先观察牙齿槽口,磨损较大的一侧就是蹬链条时的旋转方向
棘轮平缓一侧斜走向坡与飞轮旋转方向相反,也就是你的第一张图反过来

网友:
老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那一边你能骑着走就装那边

网友:
上图中的链轮棘轮壳要翻转一下,装好后试试有单向防反转继续用。

网友:
飞轮带字的面,字面朝人脸顺时针装到车轴上。

网友:
看着哪面顺眼就哪面往里面塞,塞进去再看看顺不顺眼,取出来重新换一面塞进去看看两种情况哪种看起来更像是对的,你如果看着不舒服,肯定是错的

网友C:
装好看看自行车是只能向前骑还是只能向后骑。

网友:
能装上就对了,你想反装还装不了,丝牙有方向的

网友:
自行车单向离合器俗称“飞头”,与轮毂连接的内圈上,有两个棘刺,下面有弹簧(飞丝)顶起,使棘轮(外圈)逆时针转(链轮向前踏)时,内外圈结合,带动车轮,顺时针即空转。棘刺很小,弹簧只是一截细钢丝,在你图片中没看到,会不会在拆的过程中掉了。至于棘轮安装正反面,只要套上棘轮后顺,逆时针转动试一下,逆时针转能带动内圈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原理,很容易理解的,装反飞轮不起作用的 能明显感觉到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为了能让我更清楚的了解  棘轮与棘轮槽 的配合情况,还专门给我上传了一张图片,谢谢老师的耐心指点!
请问老师,你给我上传的这个图片, 用百度搜什么关键字  可以搜到?

我按老师指点的图片,试着又重新安装了 棘轮与棘轮槽,
我也发现,如果 棘轮与棘轮槽 的配合装反了,则 棘轮与棘轮槽 可以2个方向转动(顺时针和逆时针2个方向 转动)

我想,如果 棘轮与棘轮槽 的配合装对了,则 当我固定住 棘轮 不动时,棘轮槽 只能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观察牙齿槽口,磨损较大的一侧就是蹬链条时的旋转方向
棘轮平缓一侧斜走向坡与飞轮旋转方向相反,也就是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按老师说的  “先观察牙齿槽口,磨损较大的一侧就是蹬链条时的旋转方向”

我看了 自行车传动链条的链轮槽口, 可能自行车的链轮槽口 正反2侧摩损较小,2侧看不出明显差别。 (老师说的 链轮槽口 摩损较大的一侧,会不会是摩托车的链轮 牙齿槽口  才会 磨损较大?

老师说的,“ 棘轮平缓一侧斜走向坡与飞轮旋转方向相反,也就是你的第一张图反过来”, 因为没有图片对比,我还没有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按老师说的  “先观察牙齿槽口,磨损较大的一侧就是蹬链条时的旋转方向”

磨损不大是因为你的车还比较新,所以不怎么看的出来

几轮结构,此图外圈齿轮在蹬链条的时候逆时针旋转,可见外圈齿轮旋转时内圈棘轮和棘齿咬合,带动内圈轴承旋转

自行车惯性滑行时,棘轮处于空转状态,这个和上图结构又反过来了,可见棘齿滑动不咬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好看看自行车是只能向前骑还是只能向后骑。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损不大是因为你的车还比较新,所以不怎么看的出来

几轮结构,此图外圈齿轮在蹬链条的时候逆时针旋转, ...

感谢老师多次回复指点我!

我上次回老师的贴子时说,老师第一次回我贴时,因为没有图片对比,我还没有理解。
老师为了能让我更清楚的了解  棘轮与棘轮槽 的配合情况,又专门给我上传了二张图片,谢谢老师耐心细致地指点!

请问老师,你给我上传的这2张图片, 用百度搜什么关键字  可以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多次回复指点我!

我上次回老师的贴子时说,老师第一次回我贴时,因为没有图片对比,我还没有理 ...

搜自行车飞轮构造图
或棘轮构造图即可

网友D:
哈哈,楼主是高阶段子手吧!
那么这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能骑走就中”,装完了骑不走的话,那就是弄反了。

网友:
记着,转齿轮能上紧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是高阶段子手吧!
那么这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能骑走就中”,装完了骑不走的话,那就是弄 ...

没错,能骑走就行。十几岁就自己修这个了,钢丝断了用气门芯胶管代替,几个月胶管腐蚀就要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