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照片存档遇到的离奇问题(更新新情况)

楼主(2020-02-17):
最近出不了门,有时间就整理了下家里的照片,整理到比较早(10年前)的照片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早期的照片只做了一个备份,一直存在一个希捷500G2.5寸移动硬盘上,这个移动硬盘只用来备份,一两年才用一次,这些照片10年左右拷贝进去后就没有动过;而放在电脑里同样的照片,随着电脑更新从一个硬盘到另一个硬盘拷贝过几次。结果对比两者的时候发现,有一小部分照片竟然有着细微的大小差别,仔细研究了下这些有差别的照片发现,移动硬盘里面的修改时间都要比电脑里面的早一些,大多是早2秒,又用photoshop查看了两者的IPTC信息,照片拍摄时间两者是相同的,移动硬盘里的修改时间与IPTC里面的拍摄时间相同或很接近,而电脑里的修改时间与IPTC里面的拍摄时间不同,大多晚2秒。

上图左面是移动硬盘里面的照片,右面是电脑里的照片,678个文件里有19个出现了这种情况,还好WIN10复制时有这种跳过相同再对比的功能,要不对比起来要死人
这两种不同的照片打开查看看不出任何问题,容量差异也很小,几十K那样,用了这么多年电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想来想去,到底是移动硬盘里面的存储太久没动导致数据出错呢,还是电脑硬盘里经过多次拷贝数据出错了呢?毕竟磁盘磁道有消磁导致数据出错的可能,拷贝资料又有各种读取存储出错的可能,两者都没法完全排除。这其实牵扯到一个长期存储数据比较重要的问题,到底是找个靠谱的硬盘存那里不动可靠,还是经常来回拷贝一下可靠?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找到答案?

----------------------------2月21日新情况---------------------------------
前几天照片备份完了,这几天又开始整理备份工程文件,结果发现了新问题。

上图中右面是家里电脑原始的工程文件,左面是从家里电脑拷贝到了公司电脑,但没修改过,又拷贝回来的。结果两者修改时间相差了一秒到两秒,这样的情况有七八个文件,由于两者大小相同,我对上面第一个文件做了MD5对比,两者完全相同。

两个完全相同的文件,拷贝几次修改时间却变了?这和前面照片的情况还不一样,文件内容没变,只是修改时间变了。
没人遇到过这些问题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错误,我的照片从来没有出现这种错误,我也是好多硬盘,拷来拷去,也长达N年了,没见过这种事情的发生,非常奇怪。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错误,我的照片从来没有出现这种错误,我也是好多硬盘,拷来拷去,也长达N年了,没见过这 ...

是非常奇怪,你说数据出错吧也不能大多数都不多不少都差两秒,太灵异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新鲜,大多数人都不会观察的这么仔细。

网友B(2020-08-22):
注意到楼主出示的第一个图片里,第一列右边除了比左边时间上多2s外,字节数还比左边少0.02MB;第二列与第一列相同;第三列更诡异,右边比左边时间上多6s,而字节则一样。如何解释。时间与字节有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到楼主出示的第一个图片里,第一列右边除了比左边时间上多2s外,字节数还比左边少0.02MB;第二列与第一 ...

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时间发生变化的原因,只能理解为操作系统或文件系统底层的小BUG。上次发现这个问题后,为了更好的备份文件,找到了Beyond Compare 4这个软件,功能很强大,可以自动找出两个目录树的所有不同,并可选择多种更新方式,不同的文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比,MD5、逐字节对比等,并列出不同的地方。诡异的是,这个老牌备份软件,默认的时间对比允许误差就是2S,基本可以避开我发现的这个问题,不得不怀疑该软件的编程人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不过我在使用时还是设置成了0S,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个时间差问题似乎是在一块硬盘放置比较久后,再接入电脑对比就比较容易出现,不过以我的技术水平,已经无法再进一步分析原因了。

网友C:
LZ做电源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做电源工程师????

不是,正是因为这方面不熟悉,才需要靠仿真来提高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