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一下情况)k2,newifi mini改运存变砖请教

楼主(2020-02-17):
昨天晚上k2改电容,顺便把new WiFi的运存换了过去。结果两台都不能开机了,刷了一次固件也没用。主路由k2p,这路由器连在电脑和k2p之间,现在的情况就是,Wifi没有信号,k2红灯,newifi,插电电源灯会亮,然后wan亮5秒,就过了,如果把网线连好连接到电脑的话,wan会闪,然后电脑可以上网,没有WiFi信号,电脑显示是主路由k2p的名称,拨号路由地址没有反应,但是可以上网,速度正常。K2也是一样的情况,不过全程红灯,后面又刷了一次固件,也没有用。后面又把运存换了回去也没用。拆的时候认真看了一下焊点没有问题,而且我平时一般焊emmc,emcp,这么小的焊点都能焊好,应该也不是焊接的问题,现在求教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更新一下情况。路由应该是没有启动。电脑连接访问路由的IP地址进不去。网络是连接成功的。但是显示的是上级路由地址,两个路由器都是这样。就比如线断了,你在中间用一个转接头,接了一下。

我半年之前用同样的方法改过一台,是可以启动的。
bread进不去

网友:
重刷的是对应RAM大小的固件么

网友A:
这俩固件可以通用的么 ?会不会固件有区别导致损坏无线比如烧功放 ? 建议  1 两个机子都直接 编程器刷固件 不要用breed   有条件换个存储芯片  如果还不行高概率硬件损坏        2没有编程器就试试用breed里的恢复出厂设置  执行  config 区  公版  然后再刷固件
3没有WiFi的话 考虑breed恢复eeprom 希望你有备份  没有就恩山找找    当然一劳永逸的还是 编程器 哈哈

网友:
ttl读出一下启动信息看看有没有提示

网友:
手贱,哈哈,其实没必要那么折腾。

网友:
拍张主板照片,或者看看ttl

网友:
改内存,还不如加散热,让芯片凉快点,夏天性能就好些。可以用可乐罐的铝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固件可以通用的么 ?会不会固件有区别导致损坏无线比如烧功放 ? 建议  1 两个机子都直接 编程器刷固件 ...

没有用相同的固件

网友B:
哥们还有K2P A版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还有K2P A版不?

K2P A1版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