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2 电锤无聊拆解,看看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0-02-18):
最近实在是太无聊,年底买了大有的5402,闲心之余拆拆拆!

next

楼主:
大有5402 无聊拆解,看看做工怎么样。

最近实在是太无聊,年底买了大有的5402,闲心之余拆拆拆!

网友:
是摆杆的机构啊,难怪这么轻便。

网友:
和5401比 有什么优缺点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我刚买了5401.

网友:
这结构和 5401 一样的啊  也是摇摆齿轮结构,我一直以为是连杆结构的

网友:
2.6焦,比5401的1.7焦有多大差别,家用感觉5401已经搓搓有余了

网友:
从结构上看,除了手柄重心上移,和加了减震,没看出有何变化。

网友:
握把上边是减震,下边硬连接
塑料握把下边会不会断裂啊

网友A:
这个结构有点失望!本以为会做成一体铝包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有点失望!本以为会做成一体铝包围的

其实比5401多了一个减震功能,还有齿轮波箱稍微大一点点,价格却要翻2倍,5401划算

网友:
感觉5402 没有诚意。

网友B:
看了你的拆机感觉不会再爱了!这种外形居然还是摇摆轴结构,本来想再搞一个54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拆机感觉不会再爱了!这种外形居然还是摇摆轴结构,本来想再搞一个5402 ...

请问什么结构的好

网友C:
居然用摇摆臂,无爱。。。。。。。5401还能再战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摇摆臂,无爱。。。。。。。5401还能再战十年

松下也是这种结构,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结构的好

没有好坏之说  一般轻锤用这种  重锤用偏心轮结构  220v插电那种拆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D:
纵置电机应该要设置成偏心轮,大有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结构的好

偏心轮振动小,寿命长更耐用,结构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纵置电机应该要设置成偏心轮,大有坑

不过力量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