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东成DCJZ1201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2-18):
刚收到就拆了,只是做下简单确认,图片拍的比较随意,边拆边拍照不想弄脏手,大家简单了解下降速组件是齿轮是3*5*5结构,电机是打的是DCA标的550电机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最近可能要买个

网友:
多少钱啊很想弄一个

网友B:
也没看出与19元的差别在哪?钻夹晃么?

网友C:
昨天刚撸了个28元12V双速的。。。。。。

网友D:
跟我的老货差不多,不一样的地方:开关处的二极、电池盒顶部突出一点。老货是三星15K电芯。

网友E:
国产名牌,中规中矩,真干活儿还得靠这货。当然便宜好几倍的19元玩具,运气好碰上凑合点的电池的话,业余偶尔打个小眼、上个螺丝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最近可能要买个

问的工夫去淘宝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看出与19元的差别在哪?钻夹晃么?

那你省钱啦,可以买1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名牌,中规中矩,真干活儿还得靠这货。当然便宜好几倍的19元玩具,运气好碰上凑合点的电池的话,业余偶 ...

是的,19元的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老货差不多,不一样的地方:开关处的二极、电池盒顶部突出一点。老货是三星15K电芯。 ...

嗯,说是新平台,到手一百多点,手感挺舒服,手柄几乎都包胶了,电池没拆,相信东城在电池上不会乱来的,我有一堆三星动力电,坏了就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说是新平台,到手一百多点,手感挺舒服,手柄几乎都包胶了,电池没拆,相信东城在电池上不会乱来的, ...

真的干活还是要这品牌货,19元的玩玩还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说是新平台,到手一百多点,手感挺舒服,手柄几乎都包胶了,电池没拆,相信东城在电池上不会乱来的, ...

前辈既然有那么多电池,有空发个换电池的帖子吧?谢谢

网友(2020-03-20):
不错 这品牌干活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既然有那么多电池,有空发个换电池的帖子吧?谢谢

电池没坏就不拆了,换电池很简单的,打磨下两级用电烙铁就行,网上帖子很多,有条件的很定点焊机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也没看出与19元的差别在哪?钻夹晃么?

这个是生产力工具,你那19属于玩具级别

网友H:
哪买的,兄弟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买的,兄弟给个链接

淘宝呀,照着型号搜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生产力工具,你那19属于玩具级别

是的,感觉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支持国产,开关集成度还挺高的,淘宝查了下一个开关就20块了,正反转切换开关处于中间位置时应该是切断电源的,长时间不用也不需要拔下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撸了个28元12V双速的。。。。。。

28块超便宜啊,,用几次就够本了,估计电芯会闹心点,机械机构不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