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NCC黑金刚固态电容,看看是不是真的。

楼主(2020-02-18):
闲鱼掏了个电源长城矿龙1250w的,拆开看有电容怀孕了,干脆换电容吧,就找了几家店铺,最后选择价格贵点的下单,坛友很多说淘宝的固态电容买不得,很多都是假的,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收到货就拆了个看看,是真的固态,但是容量达不达标就没有去测了,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这货的内部是铝纸?有点硬,没有液体,很干燥)

网友A:
是真的,这一颗价格不菲吧!固态替换电解没必要对等容量对换,假如电解是2200uf固态换成1000的就能用,换同样2200的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B:
好像外形没有防爆钢印是正品,应该在外壳内侧。假的固态电容外壳外侧有防爆钢印。

网友C:
你换12v电路用的16v耐压值,固态又不需要电解电容那么大。。。1/2-1/3容量就行。。。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大容量的日化固态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外形没有防爆钢印是正品,应该在外壳内侧。假的固态电容外壳外侧有防爆钢印。 ...

也有的假的不加防爆 憋不住了不用爆头可以脱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这一颗价格不菲吧!固态替换电解没必要对等容量对换,假如电解是2200uf固态换成1000的就能用,换同 ...

6快一颗。。。换上去正常可以了,不管那么多了~

楼主:
6块。。买了20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12v电路用的16v耐压值,固态又不需要电解电容那么大。。。1/2-1/3容量就行。。。 ...

换上去正常稳定就可以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6块。。买了20颗。。

你是真有钱啊!

网友:
真有钱啊
其实ATX低压滤波用一般的日系电解电容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的假的不加防爆 憋不住了不用爆头可以脱裤子

你的回答非常的形象,好多电脑主板,电源上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E:
两年前花100元买100个所谓全新原装日本化工 16V2200UF PSG 超低ESR固态电容,当时还没有买家评论,想着是个2200的固态电容就赚了。货到手有一半是日化,一半是台湾至美,都是全新纸编带料。数字电桥测两种电容,容量足,内阻7~9mΩ以内。到手乐了一整天,当时日本化工 16V2200UF PSG全新电容没有低于8元的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年前花100元买100个所谓全新原装日本化工 16V2200UF PSG 超低ESR固态电容,当时还没有买家评论,想着是个 ...

你这个价格划算啊!

网友:
好像颜色和印刷不对,感觉不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年前花100元买100个所谓全新原装日本化工 16V2200UF PSG 超低ESR固态电容,当时还没有买家评论,想着是个 ...

数字电桥是什么?我这有个插220v电源的感性负载测试仪,测量电动机定子绕组阻值那种,能不能测电容的内阻?

网友(2021-12-24):
这个好像是音频固态电容吧

网友(2025-04-02):
看起来不像真的

网友:
化工我所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