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修』拆修一个夹子式的长虹中型小风扇

楼主(2020-02-18):
『X拆修』拆修一个夹子式的长虹中型小风扇

比我桌面的微型风扇要大点。接220V电源的

大力夹,不过估计很快就会没力,然后掉下来滑下来等等

长虹牌子的

还蛮干净的

背部旋钮式调节力度

腰上别着一个摇头开关

罩子是卡扣的,撬开就可以打开了

风扇叶直接插进去固定

后罩子用两个螺丝固定

这叫罩极电机?

背面旋钮,直接拔出来

整体内部样式

电机轴

电机外圈

两枚浸润轴承缺油

不拆内部,直接抹 机油黄油

装好试机,转的飞快

摇头也正常

装好开一会,转的很欢快。

不过发热好像有点严重。

网友:
电机发热是会大些~这种电机寿命很长的~!
是我一定把脏油洗的干干净净再加油····强迫症害死人哪·····
这天吹风扇···不冷噶?!

网友:
我有一个轴套磨坏了,我改了滚珠轴承用着还不错

网友A:
楼主不单可医数码,更可医人。致敬!

网友:
看样子又到准备撸风扇的时候了

网友:
我觉得顺便把电机也换了,用nidec外转子无刷电机替代,加上降压板和电源等,效率和调速性能比短路环电机好很多。

网友:
去年偶也撸了一台,放在厨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单可医数码,更可医人。致敬!

行业跨度有点大

网友:
一样,都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单可医数码,更可医人。致敬!

然后楼主还写了签名准备改行, 楼主应该继续治病救人,同时考虑像鲁迅先生学习,同时写书唤醒大家的精神健康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这,风力还蛮大的

网友:
这个还带摇头的,不错了

网友:
谢谢分享。。。。。胡见现在夏天了????

网友:
对着人吹受不了吧,这么冷的天,刚下完雪

网友B:
謝謝分享 大夫准备够提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大夫准备够提前的。。。

同事的风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