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双卡双读的川宇C307和C396

楼主(2020-02-18):
川宇搞活动,又入了个C307,拆开和以前手头的C396对比下,可以看出C307比C396稍微长点,C307比C396多U2、U3,主控都是螃蟹的RTS5306,只是批次和封装不一样

网友:
螃蟹的不错,还有一种PL2731方案的就不怎么样了,发热比较大

网友A:
优惠购里9.9的那个?支持双卡读写?

网友:
螃蟹的兼容性不错,我以前父亲69元买的读卡器经常不认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里9.9的那个?支持双卡读写?

不是9.9,是29元,10元优惠券,一淘返9.73,实际到手也就10元左右

网友B:
都带FLASH,可以升级固件
双卡单读的基本都不能升级固件,不带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带FLASH,可以升级固件
双卡单读的基本都不能升级固件,不带FLASH

没有固件发布和不能升级没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固件发布和不能升级没啥区别

单读的旺久没有固件确实没区别
小螃蟹的还是有固件的

网友:
我也撸一个9.9玩玩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B:
单读的旺久没有固件确实没区别
小螃蟹的还是有固件的

既然有,那么求 固件下载。我总觉得我的 C307 每次都显示 两个盘符 影响使用。有的系统就无法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