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位高手,有懂电源维修的么,指点一下来吧,我不行啦,谢谢。。。。...

楼主(2020-02-18):
这样一个电源,DC12V输入,可以调节输出12-24V。直流低压输入输出完好。

AC220V,部分,坏了。

症状是上电没反应,直接换了高压部分的,MOS(7N60),整流桥,保险丝,限流电阻(原来是0.3欧的,没有,直接用一段康铜丝代替了)。

如图

俯视角度。

PWM芯片,38c43.肉眼看不出异样。

-------------------------------------------------------
目前,高压部分,换完了那些配件之后,灯泡大法,上电

不亮灯,不爆炸,也没输出。高压大电容有300v的直流电,高压附近大电阻都没问题,两个快恢复二极管FR107也没问题。

断电之后,高压电容也能正常泄压。

现在需要测哪里啊。高手给个提示吧,谢谢啦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比如VCC正常吗?6脚到MOS G极的电阻和二极管正常吗?MOS限流电阻坏了电源芯片大概率会坏,如果7脚的供电正常,测一下8脚有没有5V,没有的话可能芯片坏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242fc46925c52cc58bd6be56.html

网友:
启动电阻 芯片供电电压 芯片基准电压 电流采样电阻电压 看下

网友:
换芯片吧,这种管子坏了的,基本芯片都坏了。其实很多时候是芯片坏了才导致的管子炸。

网友A:
电流捡测电阻坏了基本都得换驱动块

网友:
大电容会泄压,那会不会是光藕和431的问题?猜的。

网友:
你感染了?若不是就千万别说不行。非死即痿。
可以不玩。
这还要入12Ⅴ,真怪,不懂。头回见。
此刻3843死了9成

网友:
不亮灯就是没启动,估计pwm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捡测电阻坏了基本都得换驱动块

这类电源是很好修的测电压电源脚基准电源脚和输出脚(拆掉大管)即可确定块好坏

网友:
修电源,没有备件是件头疼的事,买IC吧

网友:
0.3Ω电阻不能用康铜丝吧,8脚有没有5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