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买来直升机不充电拆了看看

楼主(2020-02-18):
  买来玩了一次没电了  充了几小时也没灯指示,飞一下马上没电了,怀疑充不进电

这是充电没电流

后来发现是插不到底,是线有问题

以前留了插头大小不合适

用各种针捅

亮灯了

电流也有了
装回去可以玩了
没想到只能在家玩
拿到外面玩它一直飞呀飞呀飞到四五层楼不见了飞走了

网友A:
你的还能飞 我买的 才能飞两米高 很吃力  玩了一次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还能飞 我买的 才能飞两米高 很吃力  玩了一次太累了

我的飞走了,没飞回来

网友:
哪天也搞一架了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走了,没飞回来

被别人看到,用他自己的遥控器劫持了吧

网友:
你这小东西,也能飞4、5层楼啊?不是有遥控器嘛,还能飞不见鸟……

网友:
两通道直升机吧,缺少通道,这种飞起来根本不能控制往哪里飞

网友:
看来飞走的占数不少呀,

网友B:
哈哈哈楼主充电太多了吧,原来设计是只飞二楼高的。。
屁股底下那个好像是三线的测距头,用手一划就会飞高点,快落地时也会反飞高,
楼主可能把那个头对到机身了,所以它一直用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楼主充电太多了吧,原来设计是只飞二楼高的。。
屁股底下那个好像是三线的测距头,用手一划就会飞高 ...

  没有改动哦,飞了好多次没飞怎么高,怎么就飞走了呢?还是风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楼主充电太多了吧,原来设计是只飞二楼高的。。
屁股底下那个好像是三线的测距头,用手一划就会飞高 ...

那个是红外接收头,这玩意儿是红外遥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走了,没飞回来

离近物体能飞的小黄人,在太阳底下更容易像氢气球飞没了。楼主的直升机可能是干扰,或者程序不受控一直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