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B.Y.O.C吉他压缩效果器,两片德州仪器的TL074+TL072运放,立隆电容+艾华电位器

楼主(2020-02-18):
亚马逊日本海外购的B.Y.O.C吉他压缩效果器,发货地还是日本的千叶县市川市,B.Y.O.C即Build Your Own Clone),没什么英语基础,感觉被坑了,买的时候已经告知是散件,需要自己DIY焊接组装,到时本来要首先清点元器件数目的,无耐没附送图纸,只有的PCB板上标注了元器件类型和型号、参数,逐加班加点动手安装,PCB板焊接完成后却不知怎么接线,于是网上一顿搜索,幸得豆丁网上有一片上一个版本的英文版DIY说明,英文当然看不懂了,不过接线图和参数可以看懂,文档网址:(http://www.docin.com/p-1667460145.html)。最终还是完美组装,用砂纸磨引脚的时候还把四角的PCB覆膜蹭掉了些。总的5个调节钮,一个脚踏开关,两片TL074四运放,一片TL072双运放,看标志是德州仪器的,就是不知道真假,台湾lelon立隆电容,电位器也是台湾艾华ALPHA的,初一看还以为三阿尔卑斯ALPS的,心凉了半截,如果电容和电位器是日本的红宝石、尼吉康、日化、ALPS该多好,电阻及瓷片电容若干,该机的供电和节能模式如下:该机的设计是9V层叠电池加外接电源双供电模式,外接电源是外正内负,1、插上电源断开电池正极回路,拔出接通电池正极回路,2、输入信号插头座也带了一个开关功能,当插入插头接通整个供电的负极回路,3、脚踏开关是9P的三连双掷开关,同时也是会接通电源正极回路和指示灯回路,即踩下脚踏开关,指示灯会亮。一楼是组装后的照片,二楼是元器件明细

楼主:
二楼上元器件明显照片

网友A:
实际上感觉这电位器就不要上,换几个新的不好嘛 ~!

楼主:
输入输出、脚踏开关、外接电源接线图

网友B:
效果怎么样啊,发几个solo视频听听

网友C:
抄个板重新布一下走线吧,看得我尴尬癌犯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感觉这电位器就不要上,换几个新的不好嘛 ~!

换什么新的,上ALPS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怎么样啊,发几个solo视频听听

差根线,这段时间好多都不能发货,也不好意思发视频,纯属烧,演奏技能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个板重新布一下走线吧,看得我尴尬癌犯了哈哈

板子很好的啊,双面走线的厚板,上锡非常好的,就是用砂纸打磨焊脚时把四角蹭了露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什么新的,上ALPS的吗

*宝搜索密封电位器

网友D:
效果器本来就是失真的,没必要发烧,不过楼主现有那根线还是很好的,达达里奥吧,不便宜,估计楼主这效果器也没少花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很好的啊,双面走线的厚板,上锡非常好的,就是用砂纸打磨焊脚时把四角蹭了露铜了 ...

板子材质我没意见,走线有些弱鸡哈哈

网友E:
楼主,秀下你的电吉他吧,最好再配段SOL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器本来就是失真的,没必要发烧,不过楼主现有那根线还是很好的,达达里奥吧,不便宜,估计楼主这效果器 ...

这个不是失真的,应该是压缩效果器,可能带了高低频补偿调节,等赞赞钱延迟、合唱、混响还得慢慢上,最后还得配一个均衡器,我的是木吉他+电磁拾音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秀下你的电吉他吧,最好再配段SOLO,哈哈

哎,说来惭愧啊,技能一般般,本来就有电子电器方面的喜好,烧器材也是必然了,还是一个工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失真的,应该是压缩效果器,可能带了高低频补偿调节,等赞赞钱延迟、合唱、混响还得慢慢上,最后 ...

这失真不是失真效果器那种,压缩也是波形失真的一种

网友F:
元件豆还是高档货。不是电子爱好者不会买散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件豆还是高档货。不是电子爱好者不会买散件吧。

是这个意思,自己焊的拿手里面要亲切些

网友(2021-10-12):
Resistor R22 appears twice on the schematic so the voltage divider resistors were relabeled as R21a and R21b
As far as I can tell there is no R12
C12 is a 10uf and not a .047uf

Parametric Multi-Band Compressor

Parts List

Resistors
R1 - 10K
R2 - 1M
R3a - 10K
R3b - 10K
R4 - 10K
R5 - 20K
R6 - 10K
R7 - 5.6K
R8 - 10K
R9 - 10K
R10 - 5.6K
R11 - 47K
R12 - N/A
R13 - 47K
R14 - 47K
R15 - 470R
R16 - 100K
R17 - 47K
R18 - 47K
R19 - 47K
R20 - 4.7K LED
R21a - 100K
R21b - 100K
R22 - 10K
R23 - 1M
R24 - 22K
R25 - 3.9M
R26 - 100K
R27 - 100K
R28 - 220K
R29 - 220K
R30 - 4.7K
R31 - 10K
R32 - 22K
R33 - 1M
R34 - 3.9M
R35 - 100K
R36 - 100K
R37 - 220K
R38 - 220K
R39 - 4.7K
R101 - 10K
R102 - 10K
R202 - 10K

VR1 - C100K Frequency
VR2 - A100K Low Level
VR3 - A100K High Level
VR4 - C500K High Comp
VR5 - C500K Low Comp

Capacitors
C1 - .22uf
C2 - 1uf
C3 - .022uf
C4 - .022uf
C5 - 10uf
C6 - .22uf
C7 - .047uf
C8 - .22uf
C9 - 10uf
C10 - 100uf
C11 - 33uf
C12 - 10uf
C13 - .047uf
C14 - .047uf
C15 - .047uf
C16 - 33uf
C17 - 10uf
C18 - .22uf
C19 - .047uf
C20 - .047uf
C21 - 33uf
C101- 10uf
C102 - 10uf

Semiconductors
D1 - 1N4001
D2 - LED

Q1 thru Q4 - 2N3904

IC1&2 - TL074 Quad Op-amp
IC3 - TL072 Dual Op-amp

Misc.
OC1&2 - Opto-Coupler

网友:
我要不要做一个来耍下?这是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