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骗人的儿童电话手表,充值激活套路

楼主(2020-02-18):
套路是几块钱卖表,然后充值二百才能激活,看人发货,像是数码之家坛友或者没孩子的就不发,我买了两家只发了一个,投诉也没用,客服只会袒护卖家,顶上5元券一两毛钱包邮,拆电池也值了。本来以为是贴片卡,结果能换,卡拆了或换了也不开机……

===================================

来更新了,这个膏药提示是悬浮在其他界面上面的,插其他卡有信号,也能接电话,但无法打电话(因为有膏药遮挡),按键有声,电话挂断后立即回到这个膏药提示,怀疑是和联想白名单一样,是固件里的独立模块,删掉就行,在研究导出固件删掉膏药然后刷回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625

网友:
拆电池也值了,跟当年一元pos机一个套路

网友:
套路挺深的啊!不过看价格真是拆电池划算!

网友:
能刷固件吗?

网友A:
坛友可以多搞几个号几个地址去撸一些
拆电池,屏幕

网友:
几块钱有个表你还想怎样,投诉是不可能不投诉的,偏袒也是没有的

网友:
一年前也买了这种给小孩用,后来发现把卡拆下来,装在旧手机上也能用。

网友:
在某宝上买了一个类似的,最少充值59元(4个月套餐)可以激活。

网友B:
楼主的5元券怎么领的?谢谢。
还有我怀疑送的sim卡的引脚和我们的sim卡引脚不同。有没有大神帮忙验证一下。

楼主:
在研究,MT6218主控,有工具,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固件,试了几个全部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5元券怎么领的?谢谢。
还有我怀疑送的sim卡的引脚和我们的sim卡引脚不同。有没有大神帮忙验证一下。 ...

引脚应该是一样的,我测量了自带的SIM卡每两个脚之间的电阻,和正常SIM卡基本一致;新注册的号码和长期不登陆的号码能免费领会员,每周领一张5元券

网友:
今天刚把前几天领的花呗红包用了 买了个坛友经常买的fogo电钻 合计花了18块 但是卖家说快递暂时发不了 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可以多搞几个号几个地址去撸一些
拆电池,屏幕

是的,屏幕还是全贴合的电容触摸屏,如果能知道定义,搞点小发明也不错

网友:
看来商家那越来越聪明,能知道没小孩和单身等,多家是合作好的关系,会发现一个地方等,多个提交只发货一个。手表跟一些超低价定位模块有一拼,主要让人买套餐,换别的手机卡会识别错误不开机。

楼主:
最新进展,主板上有TX和RX,尝试连接TTL或山寨MTK刷机软件提取固件修改再刷回,但除了意外,焊点薅掉了,重新买的在路上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C:
卡是正经的物联网卡,但手机是不是正经手机就不知道了。
之前在论坛优惠购里也见过10块多包邮的儿童手表,然后拍之前联系了客服,说是10块多属于是内置卡的,只能在他们的平台上激活才行,首充100还是200,每个月扣12块,如果想要自己换卡,推荐买30多那个,但是30多的那个跟10几块这个外观一毛一样,就问客服两者的区别,客服说外观还是有区别的,30多的带了SIM卡的口自己装卡,10块的没有口。
然后当时就在想,估计两者的主板是一样的,只是外壳稍有区别,不过另一个想法是10块的还有可能用的是ESIM,如果是这样的话,理论上像破解苹果那样把ESIM吹下来,飞线个SIM卡槽,那10块不就变30块的了,本来打算是撸一个验证一把,可看看家里那台吃灰的阿巴叮(学校规定小学生不准带电子产品),想想还是算了。
结合你这个帖子,我感觉有可能那个10块的跟30的主板绝逼一毛一样,只是10块的不给你留拆卡的口子,想换卡了需要拆机。

看一下他们店里有没有同款支持自行换卡的,如果有,可以撸一台,不过前提是你得有能读固件的编程器之类的,这样把能换卡的固件读出来写到不能换的上面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是正经的物联网卡,但手机是不是正经手机就不知道了。
之前在论坛优惠购里也见过10块多包邮的儿童手表, ...

之前优惠购的十几元的手表我买了,SIM卡是可拆除的,现在我把卡拿下来放在老手机上,能打能接听。 其实我觉得原卡的套餐也比较好啊,一个月才十二元,一次交半年,含四百多分钟,对小孩子来说,应急打个电话通知家长,完全足够了,我都续费两三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优惠购的十几元的手表我买了,SIM卡是可拆除的,现在我把卡拿下来放在老手机上,能打能接听。 其实我 ...

套餐倒是不贵,主要是现在孩子的学校不让带电子产品(手机、儿童手表、MP3、游戏机之类的)进校,所以之前在本地营业厅参加存话费送的一个现在还在闲置(那个是月租7块的,好像带30M还是多少的流量,打电话另行收费,算下来,应该费用也快到期了)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优惠购的十几元的手表我买了,SIM卡是可拆除的,现在我把卡拿下来放在老手机上,能打能接听。 其实我 ...

比不上IFREE卡,月租取消,现在0月租,不打移动联通,打电信手机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