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Kaide KK-1012/FUSUN超外差109/立兴宝R-808/KPE KP-121便携收音机拆解及原理图测绘

楼主(2020-02-18):
手头的几款收音机,宅在家,正好拆开研究下

1. Kaide KK-1012  调频 中波 短波 电视伴音12波段收音机

整机正面

整机背面

拆开后,正面

拆开后,背面

喇叭的连线是我更换后的,单股,易焊接,弯折后也不易断

因为要测绘PCB和原理图,暂时把拉杆天线的连线断开了

调谐刻度盘

PCB,用的CD1691 单片调幅调频芯片

来几张不同角度的

拆掉刻度盘,可以看到6个中周,波段开关,TV1/TV2/FM切换开关,和调谐机构

调谐机构绕线的特写

这里的FM AM切换开关,按压式接触片,使用时间长了,就有接触不良的问题,表现为,例如当前是AM收听,想切换成FM收听,需要按压很多次才能切换过来,有的干脆无论如何按压也没有效果,这里对按压片的两端引脚和PCB焊盘进行焊接,保证接触牢固,经多次按压测试,效果不错

可以看到FM的中频陶瓷滤波器 L10.7A

可以看到AM的中频陶瓷滤波器 455B

测绘完毕后,对拉杆天线的连线进行焊接

PCB测绘

原理图绘制,主控CD1691的周边,另外可以看到AM FM的切换电路使用的是双稳态触发电路

工作过程大致分析如下,不当之处还请指正,电阻标注值都是测量值,有一定误差

1. FM收音电路

FM电台信号由拉杆天线接收后,经C1(30P),送入pin12(FM射频输入),经IC内部的FM高放电路放大后,与FM本振送来的本振信号混频,之后,从pin14(中频输出)输出,经过R2(330),再经过CF2(调频中频陶瓷滤波器),送入pin17(FM中频输入),经IC内部的中放电路放大后,进入鉴频器,从pin23(检波输出)输出,经C17(103)耦合至pin24(功放输入),经功率放大后,从pin27(功放输出)输出,经C19(470uF/10V)耦合到扬声器或耳机接口,出声。

Cb,C6,(若选择TV2档,则还有L2),组成FM本振回路,为FM混频器提供本振信号。

2. AM收音电路

AM电台信号从磁棒天线中的抽头(net_L1_B),经过9018的处理,进入pin10(AM射频输入),与本振信号进入内部的混频器,混频后,从pin14(中频输出),经过R1(2.3K)和C2(50P),经过BZ5(调幅中周)和CF1(调幅中频陶瓷滤波器),进入pin16(AM中频输入),之后检波输出,之后与FM过程一样。

Cd与BZ1~BZ4的其中一个,C21,组成AM本振回路。

波段开关,MW,SW1,SW2,SW3,SW4,SW5,SW6,SW7,SW8

自定义了一些网络标号

磁棒天线和TV1 TV2 FM切换开关

CD1691  CD2003的引脚定义

2. FUSUN  超外差109  采用的是TA2003+TDA2822的方案

整机正面

整机背面

为了翻看方便,将调谐机构的连接线去掉了,喇叭线是我更换后的

还原调谐盘的排线

测绘完毕后,将调谐机构恢复,这里的实践表明,调谐机构的还原简直是噩梦!!所以不要轻易拆除调谐机构!!
费了些功夫,总算恢复了

安装调谐刻度盘
另外,可以看到远程进程的切换开关竟然是个摆设,也是醉了

PCB

可以看到,FM AM的切换同样用到了双稳态触发电路
TA2003是个精简版的调幅调频处理片子,片内没有功放,所以用了TDA2822外部功放,其他FM AM处理流程基本与上面的一样

波段开关 MW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SW7

3. LIXINGBAO  MODEL  R-808  手掌型的多波段收音机

整机正面,之前由于调谐盘采用齿轮结构,与刻度齿条有滑齿现象,所以拆除了齿条

整机背面

用了CD2003

L10.7A   10.7MHz FM中频陶瓷滤波器

SFU 455B  AM中频陶瓷滤波器

PCB

CD2003GP,功放部分应该是Q4和Q5构成的互补对称式推挽功放

波段开关 FM MW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4. KPE KP-121  AM  Receiver

只有调幅波段的机器

整机正面

整机背面

之前更换过一些连线

PCB  注意D7642的外形很像普通的三极管,但其实是一个高放片子

可以看出此机器的低放电路采用的是变压器耦合推挽放大电路

5. KPE  AM High Sensitivity Radio

也是只有调幅波段的机器

整机正面

整机背面

这款机器的调谐旋钮磨损严重

整体构成互补对称的推挽功放
此机器是典型的AM收音机结构,中规中距

总结:

早期的收音机都是分立器件的,到了后期有了FM后,基本是FM AM一体处理的芯片,有内置功放或者外置功放的

收听效果上,多波段机器,从FM和AM各个波段的选择性,灵敏度,声音清晰度角度出发,

Kaide  KK-9(本次未拆卸) > Kaide KK-1012 > 手头的德生 R911(本次未拆卸) > FUSUN 超外差109 > LIXINGBAO R-808

凯迪的机器可谓是效果惊艳,价格也不高,X宝搜索基本也就是40元上下,性价比不错

感谢观看,本次PCB测绘费了不少时间,还都是单面板,若是双面板。。。

真是个大工程。。。

网友A:
楼主真是有心人,自己画的电路图那么工整!
那个立鑫宝R808和我的德生R808外形一模一样,德生的里面用的是CXA1191M单芯片。德生R808,有印刷的电路图,我的第一台收音机,199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某个节目中奖得的,陪了我高中三年,。

网友:
我靠楼主是大科学家,收音机真烂,我看到的话5块一个我都不要,收回来清洁半天保证全好也就15块卖,,
越来越没人听了,也就给楼主研究用算是适得其所了,

网友:
这笔记真漂亮,一看就是对工作严谨之人

网友B:
最后一款机子曾伴随我渡过美好的青春。神奇的黑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有心人,自己画的电路图那么工整!
那个立鑫宝R808和我的德生R808外形一模一样,德生的里面用的是C ...

恩,奖品的收音机,很有纪念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款机子曾伴随我渡过美好的青春。神奇的黑匣子。

是啊,现在依然觉得无线电,很神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依然觉得无线电,很神奇

中央台的经济之声【财经夜读】至今依旧收听。小时家境原因能有一台小收音机已经很满足了。生活很充实。现在有了互联网,娱乐节目很多却找不到那时的快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央台的经济之声【财经夜读】至今依旧收听。小时家境原因能有一台小收音机已经很满足了。生活很充实。现 ...

在傍晚关掉电视,听听广播,也很有意思,喜欢听评书和小说

网友C:
牛b啊,这pcb手绘的真好,lz有绘画基础啊

网友D:
谢谢楼主,下次修机有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b啊,这pcb手绘的真好,lz有绘画基础啊

呵呵,有些绘画基础,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下次修机有资料了。

若是有朋友修机时能用到以上的资料,就太好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对电路了如指掌,一般人看着就头大了,别说画出来了。

网友:
这笔记,简直了。。。。楼主是个学霸吧。。。向您学习。。。

网友:
看来楼主宅家宅的太久了啊,都是疫情惹的祸,不过电路板绘得还真不错,很工整。

网友:
收音机不好,图画得好,真是有心人啊!
第4台应是改开年代的产品,采用变压器耦合推挽功放,还是第一次看到,开眼界。

网友:
元件在正面,电路在背面,原理图是怎么测绘出来的?

网友:
这笔记 应该让学生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