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用了十年的APC P6B-CH专业型电源净化插座插线板

楼主(2020-02-18):
家中宅了多半个月非常无聊啊,今天来兴致把电脑上用了十来年的APC插板拆开看看,顺便解决一下2插不紧的问题。此板板当年中关村在线爱心拍卖拍来的,原价好像要一百多,拍卖价也大几十块,当时拍卖的钱是捐给学校的,所以也当是献爱心了,否则我可舍不得买这么贵的插板,平时用的都是20元左右的。这个说是防雷防浪涌的,看外观做工也还不错,买回来从来没拆过它。
————————————————————————————————————————————
1、正面,有船型开关及2颗指示灯。绿灯表示接地良好,红灯亮好像是表示未接地。七个三孔插孔,保护门跟现在国标要求的不同,它是在外面滑动的,也没有弹簧,其实这样根本防不了熊孩子。图上第2个就是打开状态。

2、背面标签,生产地址中国厦门。

3、插头肯定是铜的了,厚度也足够,参数220V 10A。以前跟别的插头挤不下,被我切掉2边。电源线3*1.0平方毫米,也算是达标了。

4、背面6颗十字螺丝固定,不像国产某些品牌喜欢用奇怪螺丝,好货不怕人看?上下壳也没有难拆的卡扣,拆掉螺丝很容易就打开了。整体3根一体铜条,跟PCB之间是导线连接的。

5、看看电路板,三颗圆片片元件叫啥来着,防雷防浪涌就靠它了吧?还有颗黄色安规,和其他元件。看起来这个PCB做工也不咋地呀,一点也不养眼。

6、铜条连接线是某种焊接工艺,不过看起来真丑。铜条最窄处大概0.6*5.0毫米(考虑误差厚度可能是0.5mm),算起来也有2.5平方毫米,足够了。

7、弹片部分,有个冲压的凹坑,还算是动了一点心思,除了2插的劣质薄插头有点松之外,别的插头插拔都很稳。我用钳子把弹片夹紧了一些,这也是拆它的目的之一。

————————————————————————————
此插座到现在已经用了大概十多年,基本上是电脑音箱显示器这些小功率设备,没什么毛病,我看它还能继续用十年。
结束,装回继续使用。

网友A:
这个还有电源净化是什么鬼。

网友B:
做工是还不错,就是这净化到底是靠什么净化,净化了什么东西

网友:
好像一些玩音响有用过,觉得能降低点工频变压器底噪。一体铜条用料不错。

网友:
这个根本没用净化功能,以前拆过自用的雷迅(asp)插排,里面有共模电感也没标注净化功能且内部是跟外壳差不多大的一整块双面板,所有插口都是独立焊在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有电源净化是什么鬼。

大概就是防浪涌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是还不错,就是这净化到底是靠什么净化,净化了什么东西

咱也不知道啊,玄学

网友:
还用万能排插?三角插头和插座接触面积太小了,不安全,而且进出时容易打火。

网友(2021-08-29):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电容应该是压敏电阻,我家里插板哪个不是用了10年8年啊

网友:
进线到开关的PCB铜箔也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