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手机彻底解决 小米max2听筒声音小的通病

楼主(2020-02-18):
家人使用2年多的小米max2一直感觉听筒声音小,拿过来测试的确听筒声音太小了必须开免提才能通话使用,外放音乐也是没有双声道的立体感了,上网查了下因为是双声道立体声发声及有可能是听筒损坏或系统问题,因为以前碰到过一次,系统升级后也是听筒声音出现破音和声音小的问题,重启后就没发生了,这次测试重启多次无解决断定听筒喇叭有损坏,逐淘宝下单了一套喇叭总成及听筒喇叭,到货后马上开拆换上,,,,咦,,,,问题依旧,,,

再拆,清理听筒阻灰网,,,

再装了测试,,,问题依旧声音还是小,但是有一点改善,,百思不得其解,,,
再拆下测试对比新旧听筒喇叭,测试内阻,一样,外接音源测试新旧听筒喇叭声音貌似一样大小,问题不在喇叭上?
仔细拨动观察听筒孔,发现听筒的阻灰网分2层,里外各一层,灯光下看也通透无阻塞啊并且也清理过啊,不管了先用针掏去里层的阻灰网装机测试,,,,
哇,,,久违的外放2声道的立体声出现了,通话声音正常了,,,
纳闷了,是什么物质阻塞了里层的阻灰网?灯光下可以看透啊,新机时为什么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是偶尔进去的汗液变成胶状物质阻塞了阻灰网令声音出不来?除了这个解释恐怕无法解释了,,,

结论:此机型的用户碰上听筒声音小的问题先拆机把里层的阻灰网去除试试吧。

度了下貌似max2这个机型都有听筒声音小的通病,一般都是换听筒,换听筒前不妨试试我这个方法。
此问题的代价就是花重金18元包邮买废了一套喇叭听筒,没用上啊,能用上的只有附带的拆机工具,特别是t2还是t1的内角螺丝刀,,,,

顺便提示下拆max2这个手机的技巧
底部2个螺丝去掉后用吸盘吸住屏幕下部轻轻吸开一点缝隙后用薄片撬开底部屏幕后沿底部向2侧向上滑开,2侧滑到音量键处停止,然后一手拿住后盖不动,一手拿住屏幕稍稍往下拉就容易拉出屏幕了,如果不拉一下非常容易把屏幕外的一圈白色的塑料撬坏,我的就撬坏了,仔细观察卡扣结构有一个斜的卡位,证明就是要我这种方法拆机,百度上的视频都是用撬片全部撬屏幕应该不对,虽然也能撬出屏幕。

网友:
小米手机遇到过这种问题,拆开后盖把防尘网清理一下就好。

网友A:
note3也是听筒声音小,去维修站也搞不定,后来root修改系统声音设置文件,小了听不到,大了就破音,干脆直接用针把听筒扎了几个小孔问题解决了。

网友:
其实以前的NOKIA还有那时候的iphone4s 其实只要结构是这样的 都存在积灰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小米5也是这样,清理的听筒就好很多,现在用的红米NOTE5,一年多了,也快要清理了,,

网友:
我有个小米1平板还没搞定。慢慢来。

网友:
滴点无水酒精泡泡再水洗一下试试,也许是油脂堵塞造成的

网友B(2020-03-28):
楼主是修手机的吧,工具还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手机的吧,工具还挺全的。

不是,买听筒总成卖家送的工具

网友C(2020-07-18):
引用 网友A:
note3也是听筒声音小,去维修站也搞不定,后来root修改系统声音设置文件,小了听不到,大了就破音,干脆直 ...

我的小米6也是,换了听筒也不见好,后来一气之下吧听筒网拆了现在好了

网友D(2020-10-06):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米6也是,换了听筒也不见好,后来一气之下吧听筒网拆了现在好了

我的小米6也是这毛病,难道也得把听筒网拆了?

网友:
小米的手机也敢买

网友E:
可能是听筒接触不良,我自己的小米8 摔了后声音小,大力气猛拍几下, 好了哦,可以先试试~~~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米6也是这毛病,难道也得把听筒网拆了?

主要是小米6这听筒网太密了,不用超声波清洗估计没啥效果

网友(2021-02-23):
我是用针扎洞的

网友(2021-11-13):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听筒接触不良,我自己的小米8 摔了后声音小,大力气猛拍几下, 好了哦,可以先试试~~~ ...

确定没拍烂?哈哈

网友:
今天咨询了小米客服,提供的方案是 :设置-应用管理-搜索 “webview”-如果未搜索到,选择开启,—打开miwebview-清楚全部数据(不会影响个人数据)—完全关机-等待几分钟后再开机,试一下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