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DR5620 V3.1这是咋啦,网口灯常亮

楼主(2020-02-18):
这是咋啦,插上电就这熊样了。复位也复位不了。有救吗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估计没有谁能回答!
具体什么问题能从图片上看出来?
我表示不能!

网友:
长条的是内存?看来还没省到家

网友:
固件重新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估计没有谁能回答!
具体什么问题能从图片上看出来?
我表示不能!

楼主的问题估计是没接网线的情况下开机有两个LAN口的LED灯亮。

网友:
网口坏掉了!把网口到CPU的1236铜箔线用刀划断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估计是没接网线的情况下开机有两个LAN口的LED灯亮。

是的,什么都不接LAN口就亮两个灯,而且不能进后台,啥啥都干不了。

楼主:
在网上看了半天也没学会怎么刷,有没有教程啥的。

网友:
如果没刷过固件,就是CPU或网变烧了。

网友:
寿终正寝,可以换wifi6了

网友:
刷过机的话就是没刷好,重新再刷一次吧。这种教程度娘上很多!

网友:
是 不是雷击了,杯呀,网变有坏的可能,切断相应网变到U的铜 泊线

网友(2020-04-16):
17年7月同样的型号被雷击了,上电CPU发热,直接没往下看买新的了

网友:
排除软件的原因,会不会内存虚焊?

网友(2020-06-11):
CPU坏了,买过就是

网友:
天气太热,加个散热片试试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