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Noah np12诺亚舟点读机拆解

楼主(2020-02-18):
点读笔线线断了,直接换了根线焊上去了,电源口接触不良重新加固了一下。下面直接上图

楼主:
焊电usb口的时候因为没有专业烙铁,可能有针脚给短路了,现在只能用来给设备供电,无法识别usb存储设备,还好手里有个数码相机的sd存储卡用来下载了几本小学英语资料。

网友:
小朋友的神奇玩具。

网友:
小心静电····没好烙铁···就断电···放静电后再焊接!!!

网友:
看上去挺高级的,右上角企鹅中还有小液晶屏。九几年姥姥家也有类似的,好像右侧有喇叭,软封装音乐芯片和电路板等,两节七号电池驱动,大概10个编号按键,对应书页物体。

网友(2020-10-18):
有平板电脑后沦为电子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