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反十字螺丝滑掉了应该怎样拆

楼主(2020-02-18):
德力西的排插

网友:
技术好的话 钻头打眼 技术不行就想办法给螺丝加热 闲得无聊用硬东西把螺丝上刻个沟出来一字改锥拧 哈哈哈

网友:
你的批头是啥型号的,都不知道还有专门拧这种螺丝的批头,以前都用u型拧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网友A:
感觉设计这种螺丝有毛病!到底防什么呢?

网友:
螺丝刀插到底,用电烙铁靠在螺丝刀上,热度达到就可以退出来

网友:
找把一字螺丝刀,用工具把中间刀头处磨成U形就搞定了

网友:
反十字螺丝刀头打502不行么?

网友:
有时候工具太结实了也不好。。
侧面钻4个坑,卡住了再拧应该可以

网友:
用U型的可能可以搞。

网友B:
找个长一点的十字螺丝,电钻夹着螺丝杆,螺丝帽十字扣着放进去,就可以拧开了,没有电钻可以直接拿钳子夹着拧

网友:
ZKB原来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长一点的十字螺丝,电钻夹着螺丝杆,螺丝帽十字扣着放进去,就可以拧开了,没有电钻可以直接拿钳子夹着 ...

丝帽需要打磨小一点才行。

另外我想说,当然是换个新插排了

网友:
现在这些厂家都是掏空心思挣钱  防止你拆   所以弄些奇形怪状的螺丝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设计这种螺丝有毛病!到底防什么呢?

国家标准里面的规定。

网友:
用一根长的十字螺丝拆。

网友:
是的,一般都用U型拧一下的,这个估计有些紧,可以加热一下螺丝再拆。

网友:
用烙铁加热一下然后用U型头拆,应该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