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TEK VC17B+万用表的旋钮弹片怎么安装

楼主(2020-02-18):
拆了不知道怎么安装!这样装对吗!

网友:
每款型号弹片位置都不一样的,

网友:
对的,与主板保持接触,旋转改变量程与功能。

网友:
就一张?想多看,看有无痕迹。是否缺一片?

网友:
上电路板上图,象是少了两片

楼主:
这个表,我试了几次,右边当中不装,装两边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每个档位斗正常!

网友:
这种刚好两个位置两个片的,是防呆设计,只要能放上就对了

网友:
按照惯例,这样装肯定不对。

找同款拆机图吧。

网友:
看另外一面,看痕迹,有时候在拆的过程拍张照片就不会尴尬了

网友:
看看电路板上档位触点上面的摩擦痕迹,按痕迹确定安装位置

网友:
看电路板磨损的痕迹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我试了几次,右边当中不装,装两边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每个档位斗正常! ...

多用站内搜索,老站有拆机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647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66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