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吹风机家用吹风筒

楼主(2020-02-18):
刚到手两天,在家无聊又不能出门就拆拆拆。。

便宜20块

铭牌上说有1800W,实际看下图

无聊开拆

发现没有过热保护,又无聊就找了一个温控开关装上去。

原路装好,开机太热了,不正常,这时突然间想起,说到这里你们一定发现问题所在了吧。那就是发热丝打 交了,只能在次拆开搞好。才正常。

以下是这个电吹风网站上的介绍。都是假的。。

网友:
20块钱太便宜了

网友:
电机后面的电路板上有几个蓝色的IED就成蓝光离子了

网友A:
扇叶呢,是离心的吗?

网友:
蓝色LED,心理作用

网友:
颈椎病好了。讲真,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叶呢,是离心的吗?

像电风扇那种,转啊转。。

网友B:
属于三无产品,安全隐患比较大。

网友:
有点像宿舍限电的专用吹风机,示意图很多是抠图粘贴上去的,没有明显沉重的永磁电机,转子一般是三绕组,有少数五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三无产品,安全隐患比较大。

是不是三无产品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有铭牌合格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扇叶呢,是离心的吗?

哦,外壳中意,但果然不是离心式叶片啊。

网友:
这个真好拆,前两天拆飞利浦的,到处都是卡子,拆断无数个。往回装的时候也特别难装,空间太紧了。

网友:
功率那么小,厂家吹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