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机顶盒与光猫网线连,网络不通;机顶盒只有与路由器网线连,网络通

楼主(2020-02-18):
如题:家中宽带设备为:电信光猫(型号为:福建星网锐捷HG-EP800-S),这款电信光猫没有无线WIFI功能。+另一款  无线路由器

我想试一下网络机顶盒与电信光猫 通过网线有线相连,看网络电视。但 网络机顶盒无法连上网络。

我把网络机顶盒 接在 无线路由器 的网线接口,有线连接,看网络电视,网络机顶盒就连上了网络。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网络机顶盒 与光猫之间,无法通过有线网络连接?网络机顶盒必须接在无线路由器的的有线网络接口,就可以上网?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络机顶盒(型号为:天敏D6四核增强版)与电信光猫(型号为:福建星网锐捷HG-EP800-S),使用网线直接时,

电信光猫的IP为: 192.168.1.1
我设网络机顶盒的IP为:192.168.1.100   (此处的尾数为:192.168.1.2~192.168.1.254  之间都可以吧)
网络机顶盒的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络机顶盒的网关:     192.168.1.1
网络机顶盒的DNS: 114.114.114.114

网友A:
光猫可能没有拨号,你需要在光猫内输入你的账号和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可能没有拨号,你需要在光猫内输入你的账号和密码。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光猫一直在使用呀?电脑是通过光猫+路由器后的网线接口上网呀,
如果光猫没有拨号的话, 电脑也不能上网呀?

网友B:
你电脑是插在路由器上网的吧?那样就是路由器拨号的了

网友C:
看一下路由器是不是设置的ADSL拨号~!不就知道是不是路由器拨的号了

网友D:
有可能是路由器在拨号啊,你试试电脑直连光猫不拨号能不能上网

网友:
你的网络机顶盒带拨号认证功能吗?如果带就把原路由器里的ppoe里的用户名,密码用到网络机顶盒里,如果没用只能接路由器后面,或想办法用光猫自已拨号认证。

网友E:
现在的状态应该是pppoe拨号由路由器完成,所以电脑、网络机顶盒必须接在路由器的lan端口。可以把拨号由光猫完成,需要把拨号账号、密码写入光猫,路由器也要改一下wan端口模式。

网友F:
光猫(桥接模式,就是只提供猫的功能)------路由器(拨号上网)|----电脑
                                                                                             |---机顶盒

光猫(桥接模式,就是只提供猫的功能)------机顶盒(固定IP)这个没法上网,
你光猫是桥接模式,必须用上网设备或者路由器拨号。但是你机顶盒没设置拨号上网。

你可以用机顶盒拨号上网,在机顶盒界面设置,但是宽带提供商不让你多拨,你没法同时用路由器和机顶盒拨号上网。

网友:
我今天研究了一天吉比特光猫当交换机 ,能力有限进了超级密码,就是用不了,看中了这个光猫有usb口,可以挂移动硬盘做分享

楼主:
这是网络机顶盒IP设置界面,(不接在路由器后面)直接在光猫后面,需手动设置IP,但我设置了IP后, 网络机机盒仍无法看电视;
是什么原因呢?应如何设置网络机顶盒的IP?
或者说网络机顶盒是不能接在光猫后面的吗?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络机顶盒接在路由器后面时,不用设IP,机顶盒自动设IP,就能看电视(路由器接在电信光猫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是插在路由器上网的吧?那样就是路由器拨号的了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脑是通过光猫+路由器后的网线接口上网, 我把网络机顶盒设置IP的图片,光猫设置图,路由器设置图,上传到贴子的11楼,麻烦老师看一下,继续指点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猫(桥接模式,就是只提供猫的功能)------路由器(拨号上网)|----电脑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脑是通过光猫+路由器后的网线接口上网, 我把网络机顶盒设置IP的图片,光猫设置图,路由器设置图,上传到贴子的11楼,麻烦老师看一下,继续指点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路由器是不是设置的ADSL拨号~!不就知道是不是路由器拨的号了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脑是通过光猫+路由器后的网线接口上网, 我把网络机顶盒设置IP的图片,光猫设置图,路由器设置图,上传到贴子的11楼,麻烦老师看一下,继续指点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状态应该是pppoe拨号由路由器完成,所以电脑、网络机顶盒必须接在路由器的lan端口。可以把拨号由光猫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脑是通过光猫+路由器后的网线接口上网, 我把网络机顶盒设置IP的图片,光猫设置图,路由器设置图,上传到贴子的11楼,麻烦老师看一下,

老师说的“把拨号由光猫完成,需要把拨号账号、密码写入光猫,路由器也要改一下wan端口模式”,我不太懂,想麻烦老师多说一下,有没有详细教程

请老师继续指点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路由器在拨号啊,你试试电脑直连光猫不拨号能不能上网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脑是通过光猫+路由器后的网线接口上网, 我把网络机顶盒设置IP的图片,光猫设置图,路由器设置图,上传到贴子的11楼,麻烦老师看一下,继续指点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脑是通过光猫+路由器后的网线接口上网, 我把网络机顶盒设置IP的图片,光猫设置 ...

看了你的信息 感觉你的机顶盒是插在了LAN2口上了 光猫的LAN2口是专门给电信机顶盒拨号走IPTV通道用的 不是说像你这样设置了个IP就能用的
如果你的机顶盒是电信套餐里的话 要设置成PPPOE或者IPOE拨号看电视 如果是其它机顶盒的话 你想直接通过网线连接光猫的话 就要用超级账户进光猫里面把LAN2口改成上网用的

网友F:
首先你的光猫不是桥接模式,是路由模式。你看看光猫后面几个接口。是不是一个网口,一个电话口?
看你的光猫配置,网络侧信息那张,网络连接1是电话或者电视的连接,网络连接2是宽带的连接,网络连接3是远程管理的。
所以你的光猫只能接一个设备上网。要不接机顶盒上网,要不接路由器上网。

你的机顶盒是电信给的那种?电信给的必须直连光猫,和宽带不是一个线路,用单独的拨号账号密码的。
如果你是第三方的机顶盒,应该和路由器用同一网段的配置就可以上网了。
机顶盒用192.168.1.X,这样的地址就可以上网了。网关192.168.1.1
DNS 114.114.114.114  就应该可以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的光猫不是桥接模式,是路由模式。你看看光猫后面几个接口。是不是一个网口,一个电话口?
看你的光 ...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

我这款光猫是 电信给的光猫,福建星网锐捷HG-EP800-S,有2个网口,1个电话口。
我把光猫1个网口接网线——电信IPTV机顶盒,可以看 武汉电信IPTV

光猫另1个网口接网线——我自己购买的无线路由器,路由器下接——电脑上网
                                                                                       ——自己购买的网络机顶盒,可上网看电视

但我把网络机顶盒——接在电信光猫网口时,连不上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

我这款光猫是 电信给的光猫,福建星网锐捷HG-EP800-S,有2个网口,1个 ...

网口1是上网的网口,网口2是ITV的网口,不能互换,两个网口配置不一样的,你自己买的机顶盒要插在路由器后面才能连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