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了个好东西,却不能用,怎么办?icebox 30034硅胶键盘

楼主(2020-02-18):
看着很高档!
还带红外遥控器的!第一次见!!!
硅胶键盘,没有异味,手感超好不说,还是纯静音键盘。
貌似专用设备上的???
拆开了,各位看看,长长见识吧,

看看能不能改造成能用的无线键盘???

网友:
这 焊接工艺像diy作品啊

网友:
上面都是镀金么

网友:
还有这种键盘。。第一次见。。价格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键盘,多功能的啊。

网友:
对着电视工是机顶盒先试试
然后去闲鱼转转之类的,搜搜这玩意的接收器

网友:
防水设计?还不是薄膜键盘,这种触点的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想得太多了吧,明显是个普通多媒体键盘

网友:
像是防水设计的键盘,可惜的是红外线遥控,需要对应的接收器才能用。

网友:
就是普通遥控器按键啊,手感肯定很差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键盘。

网友:
游戏,学习双不误的。

网友:
激光切割机键盘

网友:
这种按键不适合长期高频率使用,应该是个设备上的键盘.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这种???

网友:
这东西 就是一种红外遥控器 和电视遥控器差不多

在电脑串口(COM口)接一个红外接收器(能查到电路)软件是irctrl 通用的 网上查一下就有